斑竹,求助!!

楼主(2005-04-08):
斑竹,您好!! 本人有台变频器:三菱A540-15K-CH, 上电就报E.7,查看了说明书,好象说是CPU问题,不知是否是这样?? 顺便想请教一下,这种板子能买到吗??贵不贵?? 非常感谢!!

网友:
大多数不是主板问题,是驱动板上的单片机通讯有故障,检查是否有元件坏了。

楼主:
再想请教一下,主板可以通用吗??譬如7.5K用在15K机器上 还有能告诉我单片机通讯具体在驱动板什么位置?? 非常感谢!!

楼主:
斑竹呢?? 我问别人借了块主控板试了一下,还是报E7,那么是驱动板问题了,不知道李老师所说的单片机通讯是不是那块方的芯片及周围的元器件,非常感谢!!

网友A:
故障原因有很多,需要检测才能排出。有问题请联系027-85712619维修组

网友:
这个范围太大,维修难度是比较大,只能逐元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