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毛病

楼主(2005-04-05):
本人在修西门子MDV30KW时碰到一个毛病:开机加起动信号时,显示----, 随后又显示设定频率,模块和CPU用同型号好的代换过,故障依旧,后有用小的电容板代替原电容板,起动后一切正常,怀疑是电容板不好,但又用同型号好的电容板代换,又出现故障。用好的电源驱动板代换,故障消失,将此板换到原来好的机器上时又出现故障。现在可以肯定是电源驱动板有故障。但令人费解的是小电容板代换时为什么正常了?现在想请专家分析一下原因。并请告诉是那方面的原因引起故障。特别是请修西门子有经验的高手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可以加本人QQ:357287208或EMAIL:xdbpwsh@163.com谢谢!

网友A:
把驱动板上的水解电容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B:
我想故障在电源部分一般是24V15V的滤波电容

网友C:
把35V10UF小电容换调12个,肯定好!!!

网友C:
光藕说得不错,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不吝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