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全国电工大赛高级维修电工的PLC实操题

楼主(2006-09-09):
标题:应用PLC控制五台电机的启、停。
设备:一个启动按钮SB2,一个停止按钮SB3,一个紧急停止按钮 SB1,
一面七段码显示屏和五台电机M1、M2、M3、M4、M5及其相应的电器元件等
要求:
1. 当急停按钮SB1:OFF时,正常启动电机。第一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一台电机M1启动正常运行;第二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二台电机M2启动正常运行;第三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三台电机M3启动正常运行;...;第五次按启动按钮SB2:ON(一次),第五台电机M5启动正常运行。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启动正常运转。
2. 这时第一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先停止第五台电机M5,其它电机照常运行;第二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再停止第四台电机M4;第三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是停止第三台电机M3;…;第五次按动停止按钮SB3:ON(一次),停止第一台电机M1。至此五台电机全部停止运行。
3. 在任何正常情况下,若按动停止按钮SB3一次都是对所有正在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大的先停止运行,其它状态不变;若按启动按钮SB2一次都是对所有没有运行电机的编号选最小的先启动。
4. 当急停按钮SB1:ON时,所有电机都停止运行,启动无效。
5. 用七段码随时显示正在运行的电机个数。
I/O分配:
    输入端:
X0:急停按钮SB1
X1:启动按钮SB2
X2:停止按钮SB3
    输出端:
Y1:第一台电机M1
Y2:第二台电机M2
Y3:第三台电机M3               七段码显示示意图:
Y4:第四台电机M4
Y5:第五台电机M5                       a

Y10:七段码a段
Y11:七段码b段               f                     b
Y12:七段码c段
Y13:七段码d段
Y14:七段码e段                         g
Y15:七段码f段               e                    c
Y16:七段码g段

                                                d
参考程序:(松下FP1)
1 ST      X1
2 DF
3 OT      R0
4 ST      X2
5 DF
6 OT      R1
7 ST      R0
8 AN     Y1
9 AN     Y2
10 AN     Y3
11 AN     Y4
12 SET     Y5
13 ST      R1
14 AN/     Y5
15 AN/     Y4
16 AN/     Y3
17 AN/     Y2
18 OR      X0
19 RST     Y1
20 ST      R0
21 AN     Y1
22 AN     Y2
23 AN     Y3
24 SET     Y4
25 ST      R1
26 AN/     Y5
27 AN/     Y4
28 AN/     Y3
29 OR      X0
30 RST     Y2
31 ST       R0
32 AN      Y1
33 AN      Y2
34 SET     Y3
35 ST       R1
36 AN/     Y5
37 AN/     Y4
38 OR      X0
39 RST     Y3
40 ST       R0
41 AN      Y1
42 SET     Y2
43 ST      R1
44 AN/     Y5
45 OR      X0
46 RST     Y4
47 ST       R0
48 SET      Y1
49 ST       R1
50 OR      X0
51 RST     Y5
52 ST      Y1
53 AN/     Y2
54 AN/     Y3
55 AN/     Y4
56 AN/     Y5
57 OT      R11
58 ST      Y2
59 AN/     Y3
60 AN/     Y4
61 AN/     Y5
62 OT      R12
63 ST       Y3
64 AN/      Y4
65 AN/      Y5
66 OT       R13
67 ST       Y4
68 AN/      Y5
69 OT       R14
70 ST       Y5
71 OT       R15
72 ST       R12
73 OR      R13
74 OR      R15
75 OT      Y10
76 ST       R11
77 OR       R12
78 OR       R13
79 OR       R14
80 OT      Y11
81 ST       R11
82 OR      R13
83 OR      R14
84 OR      R15
85 OT      Y12
86 ST       R12
87 OR      R13
88 OR      R15
89 OT      Y13
90 ST      R12
91 OT      Y14
92 ST      R14
93 OR      R15
94 OT      Y15
95 ST       R12
96 OR      R13
97 OR      R14
98 OR      R15
99 OT      Y16
100 ED

网友A:
出示梯形图可以吗?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品牌plc/七段码价格贵吗

网友C:
    用正、反移位寄存器!

网友D:
有梯形图更直观!

网友E:
七段码?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F:
有梯形图更直观!是否有图?

网友G:
七段码就是显示数字的数码管,有共阴和共阳极两种。

网友H:
用计数器分别记住按下SB2,和SB3的次数,比较后就可以用来控制相应的电机启动或停止,显示的话就用相应的显示管的组合灯亮就可以了

网友I:
  太简单了,我曾经用一只按钮加继电器就做出来过,要是用PLC就更容易了。

楼主:
该PLC采用松下FP1系列的PLC。梯形图:

网友J:
用位移指令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对于梯形图觉得很好。但想了解7段的显示问题。梯形图71步开始显示的是电机个数吗。92步开始怎么是并联呢。请指教

网友K:
其实用比较指令和加减计数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2006-11-19):
416532912工控同盟会QQ群,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L:
我也编了一个,是用三菱做的.原本60多步,可是我的模拟软件不支持7段译码命令,所以只好该成手工编译码了,用了137步,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L:
输入端:
X3:急停按钮SB1
X1:启动按钮SB2
X2:停止按钮SB3
    输出端:
Y11:第一台电机M1
Y12:第二台电机M2
Y13:第三台电机M3               七段码显示示意图:
Y14:第四台电机M4
Y15:第五台电机M5                  a

Y0:七段码a段
Y1:七段码b段               f                     b
Y2:七段码c段
Y3:七段码d段
Y4:七段码e段                         g
Y5:七段码f段               e                    c
Y6:七段码g段
                           d

网友L:
程序图片发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