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吧!!!!!!!!!!!

楼主(2005-09-24):
各位大哥,小弟使用安川的变频器,在一个下雨打雷的日子里~部分设备都跳车"低电压"小弟有个疑问:为什么打雷的时候是条低电压呢?????那位哥哥可以告诉我????????????

网友A:
高电压倒好理解。 但是还可能是进线电源防雷接地不好。

网友:
可能是主板坏了,CPU内部短路都会显示低压故障。

网友B:
我进线电源避雷器动作,导致供电电压短时间降低!!

楼主(2006-12-30):
进线地电压都OK,2楼CPU内部短路后还能复原吗
?有个打雷专家说我们地接地网不行,测量接地电阻都是0.几个欧,

楼主:
负载有没有关系?????????????????

楼主:
还有~进线端用热成相测试温度过高`有一相电压不稳定,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有一相电源不稳定,形同缺相.负载能力下降.造成电压不足.

网友:
供电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