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h20an伺服器维修

楼主(2004-12-26):
各位前辈;mr-h20an三菱伺服器哪里可以修?卖?其电机ha-ff23能否用其它型号代替?望帮助小弟。 珠海电13543011006

网友A:
请跟三菱电机上海FA中心维修部黄先生联系 电话02161212468

网友B(2007-05-26):
各位师傅;

  小弟现有一不知厂家的温控仪表,只能看到有这样的字母AZTEL.前几天出现了这样的故障现象,就是把仪表输出全关闭,外围线路全拆掉,可还是有输出14VDC,我以为仪表有问题把另外一台和他更换后问题照旧存在.
 仪表原理是输出0-5V电压触发可控硅,原接线方式热电偶B分度输入.接有限流馈电信号.通讯信号.

    这样的故障有谁能解决啊????希望回复.

网友C:
“现有一不知厂家的温控仪表”———建议到“传感器与仪表论坛”之“显示控制仪表
”版发帖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