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杆织机常见故障维修与保养

楼主(2009-02-04):
一、指示灯
1、 红灯:炔经关车,处理方法:找出断头后按好直接开车。
2、 绿灯:断纬关车。(注意稀密路)
自理方法:平纹:只需将撑头扳起,将断纬处理后按点动开关,送剑将一根纬纱送进梭口后,拉清断纬,将撑头放,直接开车,斜纹或提花,将撑头扳起,将纹纸向后(逆时针)拨过2格,然后将断纬处理好。将活线打出后,将纬纱放进梭口补一纬放下撑夹后直接开车。
3、 黄灯:缺纬纱开车。处理方法:接好纬纱或将储纬器涨力瓷片内花衣弄干净,按电控箱上的停车按扭后再按启动开关开车。
4、 白灯:电器箱故障自我保护关车。自理方法:将电箱电源开掉过10秒钟后再打开电源,白灯熄掉后直接开车。如仍亮,关车叫电工修理。
二、电器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A、 储纬器
1、 储纬器不工作。
a) 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中间继电器是否损坏。
b) 检查引线4(9)、5(10)、6(11)接线是否脱落。
2、 储纬器纱线断但不关车。
a) 检查引线7与8之间、12与13之间接线是否脱落。
b) 传感器与纹号盘之间位置是否正确、传感器是否损坏,传感器引线(19,20,21,22,23)是否脱落。
3、 储纬器纬纱不断但停车。检查引线7与8(125B)之间是否短路。
B、经停1、 经纱断,但不停车。
a) 检查引线17与18是否脱落。
b) 检查传感器与发信盘之间的位置是否正确,传感器引线是否脱落,传感器是否损坏。
2、 经纱不断但停车a) 检查引线7与8之间是否短路(或线接反)。
b) 停经架是否绝缘
c、 纬停
1、 断纬不停车。
a) 检查纬检器是否损坏,灵敏度是否太低。
b) 检查电脑板上回位拨码
K,是否拨上。
c) 信1、信2、信3都不亮需检查引线是及5V输出是否脱线,传感器是否损坏。
d) 检查传感器与发仪盘的位置是否正确。2、纬纱不断停车。a) 检查纬检器灵敏度是否太高,纬检器是否损坏。
b) 检查传感器(霍尔元件)其中一只是否损坏。
c) 检查传感器引线(22、23)之间是否短路。
备注;发信座及传感器角度: 角度 0° 115° 180° 250° 295°
信1 √ √ √ × ×
信2 √ × × √ √
信3 √ √ × √ ×
(√灯亮,×不亮)
D、白灯亮
1、 检查离合器、制动器引线之间是否短路。
2、 离合器、制动器是否漏电。
三、织造常见故障的发现和排除。
A1断经关机
(1) 检查导轨片是否起毛。
(2) 检查剑带及剑头不见是否起毛、锐口。
(3) 检查经纱高低
a) 剑头和剑带是否磨擦上、下层经纱。
b) 经纱是否与筘座相碰(在180°时弯轴后死心时)
(4)检查停经装置,摆动轩两地是否碰撞,弹簧是否松弛B1断纬关车
(1) 检查储纬器上是否缺纬,校正储纬器上的纬纱的圈数。
(2) 检查剑头夹持力是否适中。
(3) 检查剑头的进剑时间与纬剪的剪刀时间是否配合良好。进剑时间70°~75°进入组织边第一根纱。
(4)检查退剑时间与平综时间是否配合良好(退剑时间与平综时间一致,均为295°~320°,要在相应的角度使剑头退到组织边第一根经纱)
(5)检查纬纱涨力片的涨力是否适中。
(6)选色轩是否下落时间过迟或偏高、送经剑头到达纬纱时,纬纱是否位于剑头上方无法进入钳口内。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应调整选纬杆的高低,并转动织机到达夹纱位置,检查夹纱位置是否正确。
(7) 检查送纬剑头是否变形,头部是否已经翘起。
(8) 检查剑带是否严重磨损,使剑带与导轨间隙过大,剑带运动不稳上下跳动。
(9) 检查剑头夹纱弹力,是否有不足或调节不当。检查剑头进入梭口后,纬纱有无从钳口中滑脱现象。(将织机转动到送纬剑头刚入织口时, 查看钳口有无杂物,并用手拉纬纱)如有容易脱落现象,应调整钳口夹持力。
(10)查纬纱剪刀剪切时间是否过早(一般在75°~80°之间),既纬纱在尚未完全进入送纬剑头钳口时已被切断,使纬纱的涨力减少从钳口中滑脱。
(11)检查纬纱是否由于涨力过小而导致接纬失误。
(12)检查送剑、接剑交接是否良好。将织机转动到180位置。检查剑头位置是否正确,用手推动剑带检查其活动量。
(13)检查是否因为导轨高低不平使两侧接头时剑头跳动。   (14)检查是否因转剑轮与剑带孔眼严重磨损。剑头位置不稳交接不良。
(15)检查是否因为钳口磨损,使纬纱在拉进梭口前从钳口滑落。
(16)检查是否因为开夹器开夹时间过迟或接纬剑纱尾过长,再次引起纬纱时,夹纬弹簧钳将纬纱拉断,其原因为接纬剑钳口内可能留有纬纱时,再次引纬时,不能始终将新纱头夹牢而滑脱。
(17) 布面半幅或全幅双纬产生的原因是:
1、剪刀不锋利致使纬纱拉断。
2、送纬纱钳得太紧或纬纱在夹纱弹簧里钳得太靠里,接纬剑不能超过纬纱而引起交接失误。
3、剪刀时间不对,纬纱被送纬剑拉进纱口。一般剪刀口磨纯后,应拆下来修磨或更换新刀片。
(18)检查送纬剑带接纬剑带,导轨片是否磨损或松动。开车时是否因振动而导致交接失误。如果磨损严重有时会打坏剑头(通常剑带和导轨片易磨损,送纬剑进出口处磨损最快)。
(19)检查接纬剑是否偏低,此种现象校正方法:接纬剑头前段垫纸加以校正。
(20)检查剑头上的胶木板和剑带是否磨损,两根剑带如已磨损,但能继续使用,可调换一根新剑带和剑头胶木板以减少误差积累。
(21)检查两剑在当中交接时间的动程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可校正0齿轮。
(22)检查偏心轮是否松动。方法是:用力拉传动剑带轮,观察偏心轮的松动情况。
(23)检查在靠近右边纱的正常组织中是否多了一段纬纱(大约15mm~250mm其根源是:所引用的纬纱长度超过设定长度。使右侧布处的尾纬纱过长,当接纬剑下次接纬纱时把此纬纱带入梭口,合理的纬纱长度为20mm左右。造成纬纱尾过长的原因:
1、引纬涨力过小,使设定长度过长。
2、剪刀剪切过于迟。
3、尖刀刀刃不锋利。
4、释放时间太迟。
(24)检查靠近织物右侧附近的组织中是否纬纱短缺问题造成这种织疵的原因是:
1、纬纱涨力过大,接 纬剑在右侧布边处释放纬纱后,纬纱在弹性恢复作用下回弹,使纬纱短缺一段。
2、右侧释放凸轮的安装过于偏内,使释放时间过早。
3、剪刀剪切时间过早。
C、断边停车的几种原因:
1、 剑头剑带磨损。
2、 边撑刺环安装不良。
3、 绞边器过于挤压边综丝。
4、 开口时间过迟,应按品种调整织造参数。
5、 吊综过高。
6、 绞边、经纱涨力不均。
7、 废边经纱涨力失调。
D、绞边不良的几种产生原因:
1、 机后绞边宝塔弹簧涨力夹松弛。
2、 绞边器里边的八字滑块,磁铁磁性太小。
3、 绞边器上下绞边针插纱不佳(绞边一般为平纹位置,上、下综距运动是时绞边针左右各有一根绞边纱)
E、综框异响的原因:
1、 综框间隙不良,综距弯曲。
2、 综直条弯曲与综框磨擦,使综框隔板易损,螺丝松动。
3、 回综箱回综不良。
F、停车不准的产生原因:
1、 制动器间隙大。
2、 两摩擦面有油污。
3、 制动器与离合板接触不良。
G、勾纱的产生原因:
1、 托布板低。
2、 综距低。
3、 平综时间迟。
4、 右废边涨力不紧,废边太少。
5、 接纬剑出剑过早,有时在工艺要求平综时经纱不能完成平综。
H、云织的产生根源:卷取、送经使用不良,纬纱条干不清,另外综丝及钢筘筘号的选用也有直接影响,织造工艺不对。
I、  双纬纬纱涨力小,供纬不良及选纬纸板的损坏都可产生双纬。
J、纬缩 纬纱能力不当,开口太迟,纬纱释放器磨损可能产生纬缩现象。
K、边撑疵 铜刺环内有回丝,转动不灵活,边撑盖与铜刺环不居中,边撑刺针尖碰弯钩纱。
L、缺纬  纹纸打错,送纬剑没接到纬纱。
四、引纬
1、 送纬剑,接纬剑进第一根边纱的时间为70°~75°。一般来讲,接纬剑与综平的时间差不多,过早纬纱会被经纱夹断,形成布边分段断纬,过迟会产生缩纬,有些品种尾纱要靠经纱来夹持。
2、 要注意掌握这样一种原则,进剑早则出剑迟,进剑迟则出剑早。
3、 送纬剑、接纬剑中央交接时间为180°,送纬剑头距第一片轨道片的距离为110mm~115mm左右为宜,两是剑头端距尺寸以60mm~70mm为宜,各种齿轮间隙要小,过大动程很容易撞坏剑头。
4、 引纬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纬纱由储纬器,涨力片通纬纱检测器、选色杆、送纬剑、纬纱剪刀,然后引到中央交接,接纬剑把纬纱接过去,接出布边,释放凸轮释放,至此整个引纬过程便完成了。储纬器的主要作用是使纬纱卷绕涨力均匀能在正常运转中送出一定量的纱。涨力主要使用是使纬纱有一定的涨力,纬纱的涨力过小,废边纱尾就会增长,甚至会松弛到纬纱被带进织口,形成双纬。能力过大,又会使废边夹不住纬纱,引起缩纬,布边处缺纬。
五、上机工艺工艺参数:
1、后梁平纹高度70mm斜纹110mm~120mm多臂90mm~110mm
2、停经架平绞高度65mm斜纹40mm 多臂30mm~40mm
3、边撑:筘幅+60mm,经幅比筘幅大20mm不同的布种要采用不同的综丝眼,这样对开口有好处。不同的品种对停止经片重量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果总经根数较多建议增加综框数量,这样有效预防断经率。
上机注意事项:
1、钢筘距纬纱剪刀1mm~2mm,这个基准要定好,大于这个距离会影响纬纱进入剪刀内,造成断纬,并浪费纬纱,小于这个距离,钢筘与剪刀就会碰撞,另外,钢筘下面的钢皮条要垫好。
2、 紧螺丝最好一个人紧到底,如果两个人合紧,必须从中央分开,同时往两侧紧。
3、 上机应一个人打结,经纱涨力要均匀,断头要少。
4、 检查经轴的搭齿情况,并紧足螺丝。
5、 停经片不能搞乱,并一定要灵活。
6、 织一段布后,要剪掉经纱的结头让它顺利的通过导布棍。
7、 检查废边纱涨力情况及绞边纱的涨力情况。
8、 上机时要调整好卷取纬密齿,卷取撑几齿观看是否过滑。
9、 每织一米布都要检查一下布面,不能让坏布织下去,同时可以及时发现废边纱的长短,布边毛边的长短,绞边是否良好。
六、了机后再次上机
1、了机后的上机实际上也是一次保养,首先要作好全机的清洁工作,全机各主要部位全面加油,特别是工作时加不到的地方。还要全机检查一遍螺丝的紧固程度检查一些规格是否走样及各种间隙有无改变。
2、 如翻改品种时,应按不同的穿筘幅调节好边撑的位置和进出剑的时间,特别要注意开口和进出剑时间的配合。
3、 以180型为例,筘幅在1700mm时,纬纱剪刀应放在轨道片的第三档,筘幅在1600mm时,剪刀应放在轨道片的,第四档和第五档上。筘幅在1500mm左右时,剪刀应放在轨道片的第六档上。
七、保养:
1、 新的传剑箱在运转3个月后,要拆开来检查,齿轮间隙大要进行调整,调整方法如下: 从接缝处拿掉薄的铜片,调整好,使转动要灵活,同时要换油,因为这运转时间是,新的齿轮在运转过程中有粉末出现,会合半流油污一起研磨,直接侵害齿轮本身,用柴油清洗后重新组装,可延长机件的使用寿命,还要调换齿轮的角度,一般每3个月要按90°角调换1次,一年4次,这样可大大延长机件的使用寿命。2、 剪刀、边剪、绞边器要进行定期保养,要经常检查小偏心里面轴承是否缺油,扇形板下面的偏心轴是否失油,大皮带盘中铜套不能缺油。 挡车工操作上的注意事项: 1、 断经纱的处理方法。 主要是边撑处的经纱易断,也就是在边撑处断的经纱,从钢筘穿好的经纱不得往边撑盖里放,由于角度关系而致使纱织不进。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经纱呈垂直方向或相邻几根经纱处穿一下,然后放到边撑盖里,中间断的经纱只要拉一下或者用工具挂一下就可以解决。2、 断纬纱的处理方法。a) 先拉出两根纬纱;b) 把卷取撑头反过来让卷取在打纬时不起作用。c) 倒两格纹纸或两块纹板;d) 用一纬开车找出活纱,放入两根纬纱,补一纬,放下卷取撑头然后启动开关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