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维修基本方法

楼主(2007-07-14):
一、维修概述
  电器维修是无线电专业的最基本应用,也是本学科最具实用价值的方面。每个爱好无线电的人,平时必定会搞些维修方面的工作,最起码的就是修理自己身边电器的小故障。

  但是,常听到一些同志说,“我基础知识不好,这些东西还不懂,怎么去维修呢?”其实,许多日常的维修工作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论去支持,只要具备基本知识即可胜任有余。例如说,一台收录机全无反应(用交流供电时),用直流电(电池)接上一试,正常工作。这么一试,便可得知交流电源供电电路部分有故障。再用万用表一量,变压器开路了。换上新品,通电试机,一切正常。这么简单的维修可以说是人人都行,只是我们有些同学一直懒于去做,不肯动手。导致他们不肯去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不懂得理论,电路出了故障不知怎么去查找。而事实上,由于科技的进步,制造水平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电器发生严重故障的机会已是很小,大量的都是使用不当而引起的系统故障,接触不良,保险丝熔断等小毛病,有些根本不用修,调几下就可以复原。

  既然我们知道,电器发生大故障的机会并不多,那么在电器有故障时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只要细心观察,加以分析,再测试确诊,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排除故障。

  另外,由于电路的系统性(即电路由一个个功能模块组成),当某一功能模块出现故障时,我们就只需专心研究这一部分即可,而不必对之全盘理解后才去修它。

  但话又得说回来,作为一名维修人员,懂理论于否是很重要的,我们说重视动手实践并不代表就可以完全不要理论。毕竟,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会有效得多。因此,我们也应当努力学习电路理论知识,无论是从课本还是课外书,尽力使自己向着既具备理论知识,又有实际能力的目标迈进。

  希望同志们看完本文之后,都能够排除顾虑,自己动手。

  在这里将会介绍基本维修电器方法,检修方法是检修工作的基本功之一,为了初学者对检修概况所了解,本章介绍几种检修方法,如有费解之处可暂时搁置,在后续实验制作中逐步掌握。这些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而应针对电器的故障灵活地运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常用的检测方法

  (一)、直观法

   1.原理

  直观法是通过人的眼睛或其它感觉器官去发现故障、排除故障的一种检修方法。

   2.应用

  直观法是最基本的检查故障的方法之一,实施过程应坚持先简单后复杂、先外面后里面的原则。实际操作时,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打开机壳的问题,其次是对拆开的电器内的各式各样的电子元器件的形状、名称、代表字母、电路符号和功能都能一一对上号。即能准确地识别电子元器件。作为直观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检查内容:其一是对实物的观察;其二是对图像的观察。前者适合于各种检修场合,后者主要用于有图像的视频设备,如电视机等。

  直观法检修时,主要分成以下三个步骤:

  (1)打开机壳之前的检查:观察电器的外表,看有无碰伤痕迹,机器上的按键、插口、电器设备的连线有元损坏等。

  (2)打开机壳后的检查:观察线路板及机内各种装置,看保险丝是否熔断;元器件有无相碰、断线;电阻有无烧焦、变色;电解电容器有无漏液、裂胀及变形;印刷电路板上的铜箔和焊点是否良好,有无已被他人修整、焊接的痕迹等,在机内观察时,可用手拨动一些元器件、零部件,以便直观法充分检查。

  (3)通电后的检查:这时眼要看电器内部有无打火、冒烟现象;耳要听电器内部有无异常声音;鼻要闻电器内部有无炼焦味;手要摸一些管子、集成电路等是否烫手,如有异常发热现象,应立即关机。

   3.几点说明

  (1)直观法的特点是十分简便,不需要其它仪器,对检修电器的一般性故障及损坏型故障很有效果。

  (2)直观法检测的综合性较强,它是同检修人员的经验、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等紧密结合起来的,要运用自如,需要大量地实践,才能熟练地掌握。

  (3)直观法检测往往贯穿在整个修理的全过程,与其他检测方法配合使用时效果更好。

  (二)、电阻法

   1.原理

  电阻法是利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电器的集成电路、晶体管各脚和各单元电路的对地电阻值,以及各元器件自身的电阻值来判断故障的一种检修方法。

   2.应用

  电阻法是检修故障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一般而言,电阻法有"在线"电阻测量和"脱焊"电阻测量两种方法。

  "在线"电阻测量,由于被测元器件接在整个电路中,所以万用表所测得的阻值受到其它并联支路的影响,在分析测试结果时应给予考虑,以免误判。正常所测的阻值会比元器件的实标标注阻值相等或小,不可能存在大于实标标注阻值,若是,则所测的元器件存在故障。

  "脱焊"电阻测量,由于被测元器件一端或将整个元器件从印刷电路板上脱焊下来,再用万用表电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操作起来较烦,但测量的结果却准确、可靠。

  (1)开关件检测

  各种电器中的开关组件很多,测量它们的接触电阻和断开电阻是判断开关组件质量好坏是最常用的手段。在线电阻测量开关的接触电阻应小于0.5Ω,否则为接触不良。断开电阻一般应大于几千欧为正常。

  (2)元器件质量检测

  电阻法可以判断电阻、电容、电感线圈、晶体管的质量好坏。

  电阻法操作时,一般是先测试在线电阻的阻值。测得各元器件阻值后,万用表的红、黑表棒要互换一次后,再测试一次阻值。这样做可排除外电路网络对测量结果的干扰。两次测试阻值的结果要分析做参考用。对重点怀疑的元器件可脱焊进一步检测。

  (3)接插件的通断检测

  电器内部的接插件很多,如:耳机插座、电源转换插座、线路板上的各式各样的接插组件等,均可用电阻法测试其好坏。如:对圆孔型插座可通过插头插入与拨出来检测接触电阻。对其他接插组件检测时,可通过摆动接插件来测其接触电阻,若阻值大小不定,说明有接触不良故障。

   3.几点说明

  (1)电阻法对检修开路或短路性故障十分有效。检测中,往往先采用在线测方式,在发现问题后,可将元器件拆下后再检测。

  (2)在线测试一定要在断电情况下进行,否则测得结果不准确,还会损伤、损坏万用表。

  (3)在检测一些低电压(如5V、3V)供电的集成电路时,不要用万用表的R×10k档,以免损坏集成电路。

  (4)电阻法在线测试元器件质量好坏时,万用表的红黑表棒要互换测试,尽量避免外电路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三)、电压法

   1.原理

  电压法是通过测量电子线路或元器件的工作电压并与正常值进行比较来判断故障的一种检测方法。

   2.应用

  电压法检测是所有检测手段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经常测试的电压是各级电源电压、晶体管的各极电压以及集成块各脚电压等。一般而言,测得电压的结果是反映电器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的重要依据。电压偏离正常值较大的地方,往往是故障所在的部位。

  电压法可分为直流电压检测和交流电压检测两种。

  (1)交流电压的检测

  一般电器的电路中,因市电交流回路较少,相对而言电路不复杂,测量时较简单。一般可用万用表的交流500V电压档测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端,这时应用220V电压,若没有,故障可能是保险丝熔断,电源线及插头有损坏。若交流电压正常,可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端,看是否有低压,若无低压,则可能是初级端,这时应用220V电压,若没有,故障可能是保险丝熔断,电源线及插头有损坏。若交流电压正常,可测电源变压器次级端,看是否有低压,若无低压,则可能是初级线圈开路性故障较大。而次级开路性故障很小,因为次级电压低,线圈烧断的可能性不大。电压法检测中,要养成单手操作习惯,测高压时,要注意人身安全。

  (2)直流电压的检测

  对直流电压的检测,首先从整流电路、稳压电路的输出输入手,根据测得的输出端电压高低来进一步判断哪一部分电路或某个元器件有故障。

  对测量放大器每一级电路电压,首先应人该级电源电路元器件着手,通常电压过高或过低均说明电路有故障。

  直流电压法还可检测集成电路的各脚工作电压。这时要根据维修资料提供的数据与实测值比较来确定集成电路的好坏。

  在无维修资料时,平时积累经验是很重要的。如:收录机按下放音键时,空载的直流工作电压比加载时要高出几伏。一般电器整机的直流工作电压等于功放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电解电容的两端电压,正极高于负极。这些经验对检测及判断带来方便。

   3.几点说明

  (1)通常检测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可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但要注意万用表的量程和档位的选择。

  (2)电压测量是并联测量,要养成单手操作习惯,测量过程中必须精力集中,以免万用表笔将两个焊点短路。

  (3)在电器内有多于1根地线时,要注意找对地线后再测量。

  (四)、电流法

   1、原理

  电流法是通过检测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工作电流,各局部的电流和电源的负载电流来判断电器故障的一种检修方法。

   2.应用

  电流法检测电子线路时,可以迅速找出晶体管发热、电源变压器等元器件发热的原因,也是检测各管子和集成电路工作状态的常用手段。电流法检测时,常需要断开电路。把万用表串入电路,这一步实现起来较麻烦。但遇到电路烧保险丝或局部电路有短路时,采用电流法测试结果比较说明问题

  电流法检测可分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两种。

  电流法的间接测量实际上是用测电压来换算电流或用特殊的方法来估算电流的大小。欲测晶体管该级电流时,可以通过测量其集电极或发射极上串联电阻上的压降换算出电流值。

  这种方法的好处是无需在印刷电路板上制造测量口。另外有些电器在关键电路上设置了温度保险电阻。通过测量这类电阻上的电压降,再应用欧姆定律,可估算出各电路中负载的电流的大小。若某路温度保险电阻烧断,可直接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电流大小,来判断故障原因。

   3.几点说明

  (1)遇到电器烧保险或局部电路有短路时,采用电流法检测效果明显。

  (2)电流是串联测量,而电压是并联测量,实际操作时往往先采用电压法测量,在必要时才进行电流法检测。

  (五)、代换试验法

   1.原理

  代换试验法是用规格相同、性能良好的元器件或电路,代替故障电器上某个被怀疑而又不便测量的元器件或电路,从而来判断故障的一种检测方法。

   2.应用

  代换试验法在确定故障原因时准确性为百分之百,但操作时比较麻烦,有时很困难,对线路板有一定的损伤。所以使用代换试验法要根据电器故障具体情况,以及检修者现有的备件和代换的难易程度而定。应该注意,在代换元器件或电路的过程中,连接要正确可靠,不要损坏周围其它元件,这样才能正确地判断故障,提高检修速度,而又避免人为造成故障。

  操作中,如怀疑两个引脚的元器件开路时,可不必拆下它们,而是在线路板这个元器件引脚上再焊上一个同规格的元器件,焊好后故障消失,证明被怀疑的元器件是开路。

  当怀疑某个电容器的容量减小时,也可以采用上述直接并联的方式。

  当代换局部电路时,如怀疑某一级放大器有故障,可将此级放大器输出端断开,另找一台同型号或同类工作正常的机器,在同样的部位断开,将好的机器断开点之前工作正常。再将断开点移至所怀疑这及放大器的输入端,再作上述代换试验,若此时故障出现,则说明怀疑是正确的,否则可排除怀疑对象。以上这种代换检测尤其适合于双声道音响的疑难故障的修理,因为双声道电器的左、右声道电路是完全一样的,这为交叉代换带来方便。

   3.几点说明

  (1)严禁大面积地采用代换试验法,胡乱取代。这不仅不能达到修好电器的目的,甚至会进一步扩大故障的范围。

  (2)代换试验法一般是在其他检测方法运用后,对某个元器件有重大怀疑时才采用。

  (3)当所要代替的元器件在机器底部时,也要慎重使用代换试验法,若必须采用时,应充分拆卸,使元器件暴露在外,有足够大的操作空间,便于代换处理。

  (六)、示波器法

   1.原理

  示波器法是利用示波器跟踪观察信号通路各测试点,根据波形的有无、大小和是否失真来判断故障的一种检修方法。

   2.应用

  示波器法的特点在于直观、迅速有效。有些高级示波器还具有测量电子元器件的功能,为检测提供了十分方便的手段。

  (1)A类晶体管放大器的波形测试

  为保证A类放大器无失真输出,其晶体管基极偏置电阻Rb的集电极电阻Re必须选择得合适,否则输出端会产生波形失真。示波器法可方便地观察出其波形失真与否。

  (2)B源晶体管放大器的波形测试

  B类推挽放大器偏置在截止区,没有信号时静态电流很小。但由于集电极电流的非线性,在信号振幅通过零点并从一个管到另一个管交替时,会产生交叉失真。为了防止集电极电流完全截止,应在推挽晶体管基极加微小的偏压。借助于示波器,可以观察波形对电阻参数的选择。

   3.几点说明

  (1)示波器法的特点在于直观,通过示波器可直接显示信号波形,也可以测量信号的瞬时值。

  (2)不能用示波器去测量高压或大幅度脉冲部位,如电视机中显像管的加速极与聚集极的探头。

  (3)当示波器接入电路时,注意它的输入阻抗的旁路作用。通常采用高阻抗、小输入电容的探头。

  (4)示波器的外壳和接地端要良好接地。

逻辑推理检测方法
  (一)、信号注入法

   1.原理

  信号注入法是将信号逐级注入电器可能存在故障的有关电路中,然后再利用示波器和电压表等测出数据或波形,从而判断各级电路是否正常的一种检测方法。

   2.应用

  信号注入法常用于检测收音机、录音机或电视机通道部分。对灵敏度低、声音失真等较复杂的故障,该方法检测起来十分有效。

  信号注入法检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顺向寻找法。它是把电信号加在电路的输入端,然后再利用示波器或电压表测量各级电路的波形的电压等,从而判断故障出在哪个部位;另一种是逆向检查法,就是把示波器和电压表接在输出端上,然后从后向前逐级加电信号,从而查出问题所在。

  测试中需要强调的是:

  (1)信号在什么地方出现,故障就可能在该测试之前,而不是之后。

  (2)测试点越靠近扬声器,要求信号幅度也越大,这样才能激励扬声器到足够的音量。因些充分所用设备的性能是很重要的。

  (3)音频放大器每级增益大约为20~30dB,即100~300倍。若某一级要求输入信号过大,则说明该增益太低,需作进一步地检查。

  (4)如果信号加到某级上后,发现示波器上的波形有严重的失真,则说明失真可能发生在该级。

  综上所述,采用信号注入法可以把故障孤立到某一部分或某一级。有时甚至能判断出是某一元件。例如:某耦合元件。对于故障判断出在某一部分时,可进一步通过别的检测方法检查、核实,从而找出故障之所在。

   3.几点说明

  (1)信号注入点不同,所用的测试信号不同。在变频级以前要用高频信号,在变频级到检波级之间应注入465千赫的信号,在检波级到扬声器之间应注入低频信号。

  (2)注入的信号不但要注意其频率,还要选择它的电平。所加的信号电平最好与该点正常工作时的信号电平一致。

  (3)因测试点与地之间有直流电位差,故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端要加端直电容。

  (4)检测电路无论是高频放大电路,还是低频放大电路,都选择由基极或集电极注入信号。检修多级放大器,信号从前级逐级向后级检查,也可以从后级逐级向前级检查。

  (二)、分割法

   1.原理

  分割法是把故障有牵连的电路从总电路中分割出来,通过检测,肯定一部分,否定一部分,一步步地缩小故障范围,最后把故障部位孤立出来的一种检测方法。

   2.应用

  分割法对电器电路是由多个模块或多个电路板及转插件组合起来的电路,应用起来较方便,例如:某电器的直流保险丝熔断,说明负载电流过大,同时导致电源输出电压下降。要确定故障原因,可将电流表串在直流保险丝处,然后应用分割法将怀疑的那一部分电路与总电路分割开。这时看总电流的变化,若分割开某部分电路后电流降到正常值,说明故障就在分割出来的电路中。

  分割法依其分割法不同有对分法、特征点分割法、经验分割法及逐点分割法等。

  所谓对分法,是指把整个电路先一分为二,测出故障在哪一半电路中;然后将有故障一半电路再一分为二,这样一次又一次分为二,直到检测出故障为止。

  经验分割法则是根据人们的经验,估计故障在哪一级,那么将该级的输入、输出端作为分割点。

  逐点分割法,是指按信号的传输顺序,由前到后或由后到前逐级加以分割。其实,在上面介绍的信号注入法已经采用了分割法。

  应用分割法检测电路时要小心谨慎,有些电路不能随便断开的要给予重视,不然故障没排除,还会添新的故障。

   3.几点说明

  (1)分割法严格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检测方法,而是要与其他的检测方法配合使用,才能提高维修效率,节省工时。

  (2)分割法在操作中要小心谨慎,特别是分割电路时,要防止损坏元器件及集成电路和印刷电路板。

  (三)、短路法

   1.原理

  短路法是用一只电容或一根跨接线来短路电路的某一部分或某一元件,使之暂时失去作用,从而来判断故障的一种检测方法。

   2.应用

  短路法主要适用于检修故障电器中产生的噪声、交流声或其他干扰信号等,对于判断电路是否有阻断性故障十分有效。

  应用短路法检测电路过程中,对于低电位,可直接用短接线直接对地短路;对于高电位、应采用交流短路,即用20μF以上的电解电容对地短接,保证直接高电位不变;对电源电路不能随便使用短路法。

  例如:有一台收音机噪声大,这时可用一只100μF电容器,从检波级开路将其输入、输出端短路接地,这样逐级往后进行。当短路某一级的输入端时,收音机仍有噪声,而短路其输出端即无噪声时,那么该级是噪声源也是故障级。从上述介绍中可看到,短路法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分割法。

   3.几点说明

  (1)短路法只适用于噪声大的故障,对交流声和啸叫故障不适用。作为啸叫故障往往发生在环路范围内,在这一环路内任一处进行短接,将破坏自激的幅度条件,使啸叫声消失,导致无法准确搞清楚故障的具体部位。

  (2)短路法检测主要是放大管的基极、发射极之间短接。不可采用集电极对地短路

  (3)对于直耦式放大器,在短接一只管子时将影响其它晶体管的工作点,这点有时会引起误判

小结

  各类电子设备总免不了出故障,又因电器设备的种类繁多,可能出现的毛病也千奇百怪。但就检测技术本身而言,还是有很强的规律性的。人们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又在实践中逐步日久天长地积累经验。就能迅速地判断出故障原因,准确有效地排除故障。

  电子线路的检测方法很多,本章主要介绍了直观法、电阻法、电压法、电流法、代换试验法、分割法、短路法、信号注入法和示波器法共九种。实际检修中到底采用哪一种检测方法更有效要看故障电器的具体情况而定。

  检修时通常先采用直观法,一些典型的故障,往往用直观法检测就能一举奏效。对于较隐蔽的故障,可以采用信号注入法或示波器法,其中信号注入法对收音机的音量及音质方面的故障较适合,而示波器法对失真或灵敏度差等故障更有效。

  万用表的检测:它包括电阻法、电压法和电流法。这三种是检修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通过万用表的检测,能为其它各种检修方法提供故障存在的准确的依据。

  而有些故障不便于测试,常采用代换试验法、短路法和分割法。这些方法的应用,往往能把故障压缩到较小范围之内,使维修工作的效率提高。

  这里要强调的是每一种检测方法都可以用来检测和判断多种故障;而同一种故障又可用多种检测方法来进行检修。检修电器故障时应灵活地运用本章介绍的各种检测方法,才能保证检测工作事半功倍。

  总之,检修过程是一种综合性过程:它建立在对电路结构的深刻理解、正确无误地逻辑思维判断和熟练地操作技巧之上。只有认真掌握检修的一般规律,并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初学者是不难学会检修各类常用电器设备的。
汇泽利

网友A:
看了,也有所了解,但缺乏深入的理解,我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谢谢。

网友B:
我没有看完。好多。个人感觉,实用,其实我没有什么电子理论。但很爱摸索。如我有机会体验。一定不会放过。呵呵 发现原来和电工一样。心细就可以了。我的证不是考的。是学校发的。呵呵

网友C:
谢谢,我刚出道,真是受益非浅啊,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D:
各位好.PLC的一个信号线短路.把PLC烧坏.请教是何原因

网友E(2007-08-21):
原创?

积累不少啊

网友F:
不错,对初学者很有好处.

网友G:
检修过程是一种综合性过程

网友H:
 好东西,值得学了习

网友I(2007-11-28):
呵呵!好东西啊!值得学习!谢谢了!

网友J(2008-01-09):
先收起来有时间在好好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