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哪种plc 产品可接键盘和显示设备 以便在线修改参数

楼主(2005-06-06):
我刚刚开始搞plc 请问哪位仁兄知道哪个plc产品 可接键盘和显示设备以便在线的控制和修改和查看参数和一些状态信息 同时也有pid 控制功能 小弟在这先谢过了

网友A:
随便哪种加个人机就等于加了键盘与显示。

网友B:
PLC连个触摸屏HMI, 就可以在线控制和修改查看参数, PID功能是在PLC内部编程的,需要用到PLC的PID指令, 然后再人机上选择PID功能 --手动跟自动。如还有问题 ,联系QQ52777735

网友C(2010-11-16):
加文本显示器 触摸屏或者工控机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