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60 CNC系统报Y03如何判断故障点

楼主(2011-01-07):
我厂有台数控设备,系统为三菱E60 CNC,有二台伺服驱动器,分别为MDS-R-R2-6060,MDS-R-V1-60。前些时候突然出现显示器无显示。经查是24V 电源只有4.9V,更换电源以后,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出现Y03报警,内容为放大器未安装。检查发现X轴电机编码器连接插头损坏,因没有配件,维修人员将编码器用导线直接连接,但开机依旧报Y03,而且MDS-R-V1-60伺服状态指示不亮,请问如何判断故障部位?是否是因为编码器故障而引起的?

伺服放大器的状态指示灯不亮是不是可以认为伺服放大器有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驱动器配线是否松动或者未连接,再检查编码器或者驱动器,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西门子,发那科,OKUMA,三菱数控机床,技术支持部--13556213286

网友B:
“MDS-R-V1-60伺服状态指示不亮”为什么不亮,这是根源。。。。。

一点一点的往下查,就能找到故障点了

--------------------------------------------------------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可控编程器PLC维修人机界面/触摸屏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仪表仪器维修、工业用电源维修、数控系统维修等

电话:010—67127045

手机:18901246880

网友C: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工控自动设备的维修,,我们以优良的服务态度,快速解决客户设备上的技术问题,客户遍布全国,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原则,管理规范,诚信为本。具有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您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您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最宝贵财富和资源,愿与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变频器、数控系统(人机界面、伺服驱动器、伺服模块 电源模块等)
维修周期为3-5个工作日。
确保维修质量,保修时间长。

手机:13811053836

QQ:1063205630

网友D:
伺服器本身的电源电路有问题,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