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维修探讨!

楼主(2005-06-20):
假负载法在修理变频器时非常好用,在修理步进电机驱动器时有时也能遇到上电即烧功率管或功率模块,于是也想用假负载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灯泡串在快熔上,但是出现无法正常开机情况,请指教在这上面应怎么用假负载???

网友A:
假负载法其实是针对模块的,无法正常开机情况,是因为灯泡串在快熔上开关电源电压不够,开关电源要接在主回路上,

楼主:
这台驱动器不是开关电源的,快熔位置在直流电源与功率管之间,其它电源单独由变压器供给.驱动器已修好,只是想讨论一种好的维修方法,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B:
可接功率较小的电机,用3-4欧/2W的电阻代替快熔,当模块短路时电阻烧毁而保护模块,但这个没灯泡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