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西门子420的电路板电路图

楼主(2005-11-04):
本人有一台西门子420的变频器故障是面板没有显示打开变频器后搞不清里面的电路板的走线 有哪位工程师能够指点迷津出点维修的高招

网友A:
高招光说是没用的了,维修要看实际的经验和熟悉程度.我曾修过SIMENS.手绘过电源部分线路图,用的电源芯片是3844.你可以参照其他的3844应用图.你留下电话我传真给你.

网友:
太感谢你了啊 我拆开过 里面的电路板走线还行但是换了整流模块以及其他有可能发生故障的器件都检测了在没有故障的前提下上电还没有显示 真的很郁闷

网友:
刘工我现在就想要一份内部的电路图在重新的一一检测一下
我的传真是 86563031

网友A:
你在那里啊.区号多少?

网友A:
加电没有显示吗?那不是电源的问题拉!我只有电源部分的

网友B:
电源部分也行,刘工,谢谢你了,我和jinhao是一起的,我是济南的,区号是0531

网友:
开关电源那也行 虽然说一个一个的部件都检测了 但是一些元件的功能还怎么清楚凭经验来检测的所以说有图纸看起来就明了的多了

网友:
你好刘工刚才收到了你的传真 我公司也是维修变频器的以后在维修方面的经验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下啊 济南菱伟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话 0531   86560959 转0  董旭 我公司专修三菱以及各种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