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经常坏有哪些因素导致??

楼主(2007-07-26):
名位大侠,中央空调的风机是艾默生变频器,三相,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新的用了不久就会出现电机时转时不转,换一个新的就好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请问这样会有哪些因素导致这种现象,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换一个压力传感器试试,变频改为出厂设置,带其他电机如果没有问题.可能是调试或传感器问题

网友B:
对;是不是用的内部PID控制啊!把参数好好调调 换一个压力变送器试试

楼主:
谢谢!是这样的,我司中央空调风机的变频器在一个月内坏了两台(注:不是同一台风机上),经了解这两台变频器已用两年左右了,但一般变频的使用寿命远不值两年吧?我们老板的意思是:为什么会坏?找出什么原因导致不良的?如环境等等。请问各位大侠,可能会有哪些原因?要注意思哪些问题?先谢了!

网友B:
注意 1 不要在变频器附近电源上接电焊机, 2 变频器使用环境是否灰尘太大 3 电压是不是波动大

网友C(2010-12-02):
成都泰斯特电子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生产 高精度数字压力传感器

网友D:
中国图像网是机器视觉图像处理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网站,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看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