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J100变频器

楼主(2004-01-11):
有一日立变频器J100停电后出现故障,显示E4,端子、面板控制均无作用,复位后也无作用,经测量模块完好。求助各位大虾。

网友A(2002-03-27):
致:同方的新老客户与合作伙伴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产品公司在过去的时间里,以自主技术创新为核心,坚持“技术+资本”战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即,在此我们向所有携手共进的新老客户与同行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在此我们由衷地向你们道声谢谢, 清华同方控制产品公司 传动控制部 诚征各地代理商及业务合作伙伴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技术服务有: 1. 日立原装SJ300,SJ100,L300P,L100,J300,J100变频器; 2.同方TF-5E系列0.75KW-280KW恒转距交流变频器; 3.西门子S7-200,300,LOGO!,SITOP等PLC系列产品; 4.英国CT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 5.同方软启动器 ,节电器,高压变频控制装置; 6.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交直流电抗器,恒压供水控制器; 7.AB,ABB, FUJI, SIEMENS,DANFOSS,SCHEIDER产品系统集成; 8. 锅炉,风机,水泵变频节能自动化控制工程; 9. 污水处理,热网工程,电力系统,智能家居,楼宇自控DCS系统工程。 我们希望与你建立的合作关系有: 1. 日立,同方,西门子等产品代理合作; 2. 工程项目技术合作,与清华同方共同争取工程项目; 3. 产品开发,技术转让,品牌合作,代理销售贵公司产品项目。 联系方式: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产品公司 地址:北京市908信箱 北京清华大学东门外王庄路甲1号 邮编:100083 E-mail:hubo.thtf@x263.net 电话:010-62312848 传真:010-62311387 汇款资料 单位名称: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清华园分理处 银行帐号:6510005092610027854 祝 商祺!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产品公司 联系人:胡波 13910782518

网友B:
上面的老胡怎么现在又到同方去了?是不是被三垦赶出去了?这样不行的,才几天时间嘛。

网友C(2002-05-27):
胡先生是广告公司的吗?

网友D:
E4是停机时过流保护(请按下复位键10秒OK)

网友E(2003-10-30):
TO:仁俊 你好!有关于日立的变频器的资料吗(说明书)能否给我一份.

网友F:
请门楼上您觉得日立变频器如何?它同欧洲品牌、国内品牌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我有变频器资料,你要吗?

网友H:
磕头机抽油机变频器节能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刺,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抽油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刺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E:
TO: wj931318兄弟你有日立变频器资料能否给我一份! 请EMAIL过来也可以吗?

网友E:
朋友们我找到了日立变频器的资料了!需要请找我联系哦!

网友I(2003-12-10):
能不能给我一份日历变频器的资料 我的信箱br6666@21cn.com 谢谢

网友J:
查驱动的光偶,阻容等,重点查PC929和PC923

网友K:
能不能给我一份日历变频器的资料   我的信箱jixiaominhgzh@peoplemail.com.cn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K:
能不能给我一份日锋变频器的资料     我的信箱jixiaominhgzh@peoplemail.com.cn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L(2004-01-11):
能不能给我一份日立j100变频器的资料     我的信箱geminif@163.com 万分感谢!

网友M(2004-08-13):
日立变频器所有资料免费下载www.bwtco.com

网友N(2008-09-22):
能不能给我一份日立J100变频器中文说明书,我的邮箱是chenghao0088@163.com .万分感激.

网友O:
J100有E4代码:停止时过电流保护动作;

网友O:
呵呵;J100的说明故障代码,相机拍下的;

网友P:
E4是停机时过流保护按下复位键10秒即可

网友Q(2008-12-21):
现我用的日立J100变频器频率最高才35HZ,不知道怎样提高?它是否有密码?只能调F1---F14。

网友R:
在F14上 按机能键就出来A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