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00故障

楼主(2011-06-21):
一台三陵S540  3.7KW变频器用外部控制;只要端子2有电压电机就运转,但当把STF与SD短接时电机反倒是停止运转是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A:
我可以修理,我的电话13051295517

网友B:
西北信创工控维修 主要承接以下业务:
一、直流调速维修:欧陆590系列;西门子6RA系列

二、变频器维修:有艾默生、丹佛斯、西门子、康沃、英威腾等各品牌

三、PLC维修:西门子S5S7各模块、欧姆龙、三菱等品牌

四、承接交直流调速系统设备电气改造:如B2010A系列龙门刨电气节能改造;线缆行业直流调速系统改造等

电话: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