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业故障谁知?

楼主(2008-03-08):
日业SY3200变频器出现E0065这是什么故障?谁知道请说下,先谢谢!

网友A:
上边的兄弟你说的好象就没有这故障代码的,你是不是看错了。你机器在那个地区,要是离西北近就发到我这,我帮你修。有什么需要打电话13649179358

网友B(2009-06-09):
日业3200的机器上电显示ER5,说是电流检测故障,我换了主板后还是跳,以为是互感器问题把互感器拆掉,不跳ER5了,改跳OC了,再次上电又跳ER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