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偏流

楼主(2006-11-08):
我公司应用大量变频器400KW的有12台,但在应用中有一个问题,有一台变频器在低频时11HZ左右有时有偏流现象。11HZ时电流为300A有时能偏100A,请各大虾指教。

网友A:
300A偏100A是什么意思,变频器是400V电压等级的吗

网友B:
说的太简单了 如果你愿意相互交流 以下情况你要说: 负载是做什么用的,是风机还是其他负载  是每次都这样,还是偶尔 是加速的时候出现的还是在低频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方式 是开环还是闭环  是v/f控制么 你的v/f曲线设置的对么电机的功率是多大的和变频器的相匹配么  你留意负载的运行情况了么,这偏流的时候,负载有变化么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