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

楼主(2005-03-16):
各位。我用一个电极,,是三相220v的 那是怎么接线 是否要经过变频器变频才得 谢谢

网友A:
有什么问题请致电或发邮件给我。有三相220V变频器。 13098806524 贾先生 jtx1688@163.com

网友B:
电机如何接电源,要根据每相负载的额定电压与电源线电压的关系而定。没有必要知道电源的连接情况。一般的电工学书上都有介绍的。你可以看看,你的电机应采用星形连接。苏州市海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C:
只要把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设为220v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