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IMOVIS(V5.4)有关问题

楼主(2005-03-30):
为什么我用SIMOVIS(V5.4)调试6SE7022-6EC61变频器时,PC与变频器总连接失败,那位朋友能帮帮我,谢谢!!!!!!!!!这个软件能否用于调试6SE7022-6EC20的变频器,此变频器用的是CU2板。

网友A:
应该可以,请检查一下通讯参数(通讯协议和波特率,以及变频器卡类型和版本); 现在西门子变频器调试常采用DiverMonitor V5.1

网友B:
首先谢谢你对我问题的回复,很愿意与你继续探讨。我设置时bus addres=0。P700.1=0 com1 传输速率9600,P701=6,N0.PZD=2 P703=2, Drive =VC (CUVC),软件版本3.2,不知以上设置是否有错,请老兄指正。

网友B:
朋友调试6SE7022-6EC61变频器时,PC与变频器总连接已成功,但调试6SE7022-6EC20的变频器仍连接不上,晚上有时间探讨一下。QQ270766387 8:00 等你!

网友C:
应该可以没问题的。只要总线没问题,再看看软件的诊断信息有什么提示,按照它的诊断信息可以解决的

网友D:
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最多的情况是调试软件的版本和装置版本不一致导致的。需要在线升级

网友B:
我用的是SIMOVIS(V5.4)版本不低。调试6SE7022-6EC61变频器时,PC与变频器连接已成功,但调试6SE7022-6EC20的变频器(此变频器版本低,用的是CU2板90年代产品,以前用的是DOS版本调试软件 。)连接不上。为何???

网友E:
不可能连接不上,估计是接口的问题,另找一台6EC20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D:
这一装置加了CU2板那? 你应该看一下相关的参数,最好先MOP面板初始化一下参数 看看 QQ:50439812

网友B:
这种老型号的变频器原配的就是CU2,相关参数都看过了,自认为没问题,且试了几台情况一样,初始化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