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维修问题

楼主(2007-07-16):
[b]热风枪不能升温.温度调节器不能起作用.排除发热电阻丝损坏.
是不是某一个触发晶闸管损坏?若不是,还会是什么呢?
谁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热风枪主要是利用枪芯吹出的热风来对元件进行焊接与取的操作。根据热风枪的工作原理,热风枪控制电路的主体部分应包括温度信号放大电路、比较电路、可控硅控制电路、传感器、风控电路。另外,为了提高电路的整体性能,还应设置一些辅助电路,如温度显示电路、关机延时电路和过零检测电路。设置温度显示电路是为了便于调温。温度显示电路显示的温度为电路的实际温度,工人在操作过程中可以依照显示屏上显示的温度来手动调节。而加入关机延时电路主要是为了提高电路的安全性。此电路是让枪芯被吹冷后电路再停止工作,这样就避免刚关断电源时枪芯过高的温度对人或物造成伤害。现在市场上有些要求不是很高的热风枪,未加过零电路,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从技术上讲不是很完美。此设计加入过零电路的目的就是使电路中的可控硅在交流电过零处导通,以避免可控硅在正半周或负半周高电平处导通产生过高的冲击脉冲波,对电源产生污染,并且对并联在电路中的其它用电设备产生影响

楼主:
没有上正题啊!问题是温度不能提升.风扇正常运行.看了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可控硅出的问题.
但是更换可控硅后使用2礼拜故障.以为是老毛病,但是更换后依旧故障没解决.期盼解ing答...

网友B:
 热风枪不能升温.温度调节器不能起作用.排除发热电阻丝损坏.
是不是某一个触发晶闸管损坏?若不是,还会是什么呢?
谁帮我解释一下!-----------------------------------------------------------------------------------------------------电阻丝两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1 可控硅坏  2  触发电路坏  3  电位器坏

楼主:
可控硅不在触发电路当中吗?
更换可控硅第一次有效,第二次同样现象但是无效.
所以想得到答案.

网友B:
可控硅属于主电路,控制极以前的电路才是触发电路

网友C:
温度调节器不能起作用,更换可控硅第一次有效,第二次同样现象但是无效.触发回路有问题,元件不多,逐个查下??

网友D(2007-10-10):
电位器故障率比较高,先检查一下.

网友E:
不会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