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莫生EV2000开关电源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4-09-28):
艾莫生EV2000变频器,开关电源驱动板上,与2844一脚相连的三端元件是什么?什么型号?与它连接的C9电容容量多大?特向各位求助。谢谢。

网友A:
与2844一脚相连的是M5C,另电容47uf/16v的

楼主:
谢谢流浪999999,请问M5C是什么元件?什么参数?

网友B(2008-03-04):
二极管MMBD7000 M5C

网友C:
   沈阳要修变频器的请电13704007982

网友D(2009-10-19):
山东变频器维修服务--济南变频器维修服务  --济南春晖电气 孙工13295415863

www.jnchunhui.com

爱默生EV2000   TD2000

 显示面板 主控板 驱动板 风扇 电容

等等配件现货 价格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