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安N2变频器上电就显示OC和运行显示OC的求助

楼主(2005-10-20):
同行们好,我手上有两台台安N2的变频器,一台3.7的一上运行就是显示OC-A,通电一会儿后,再运行就行了,另一台是5.5的,是一上电就显示OC,请问一下,这各是什么原因,保护光耦都是换了的.

网友A:
换驱动滤波电容.变频之子(罗工)的贴子上说的很清楚.大约是台安N2的通病.

网友B:
谢谢了,问题已解决,,在此特别感谢!!

网友C(2006-10-31):
TO:三星
能说下是什么问题吗?我有台3.7K的机器,有时候上电正常,也能运行(空载),有时候上电就报OC,有时候上电正常,运行报警,搞不懂是什么问题,929,923换过,没什么用,

网友D:
929,923换过,驱动滤波电容和电流互感器和检测光耦其中的有问题

网友C:
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