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X554BSA上电显示L的求助

楼主(2005-12-02):
[b]我手上现有一台松下的5.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L,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是不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是不是MA4810的问题?请回!

网友A:
为什么没人回呢?

网友B:
L是电压低的指示。1 电源直流器次级检测电路有问题;2 取自直流电压的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电源用的是MA4810

网友C(2006-11-15):
大侠你好!问一下你的这个故障修好了吗?具体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2009-02-26):
LM311的问题,就是一个振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