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I70直流调整器的求助

楼主(2005-10-26):
现在我手上有一台6RI70 的直流调速器,上电没显示,面板一闪一闪的,请问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源部分是否有短路现象,尤其是外部输出的电源线路。

网友B:
我没带什么负载,就是电源好像没有反馈电源一样的,不起振

网友A:
估计电源板有问题,可以拆下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