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手,如何检测IGBT?!

楼主(2012-03-14):
用万用表如何检测IGBT的好坏?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igbt在电路中的话就要把相连接的铜排取下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反接c,e,应该是断的,如果通则,说明已经烧短,g,c正反接都不通,g,e正接通,反接不通。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