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45KW,启动时出现FL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10-25):
森兰BT40S45KW,启动时出现FL是什么故障?是否是逆变模块坏了?如何检修?是否还有其他故障?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存在逆变模块坏

楼主:
谢谢!终于有一位高手回复了,谁还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B:
谁知道三肯变频器的电流霍尔传感器哪儿有卖的,能代换的也行。gengying-t@qq.com    谢谢了!

网友C:
启动报FL故障首先你看看是不是模块坏了,确保模块没有坏启动还是报故障的话,那肯定就是驱动板上的驱动片的问题,还有你要看看驱动板到模块上的检测线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