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指示灯亮,无显示。顺寻温洲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的。

楼主(2005-11-01):
一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报警、警告指示灯都亮,无显示。替换显示面板后正常。证明显示面板坏。请问哪位师傅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是哪坏了。

网友A:
控制板坏了一般就没得救了,看看有没有烧焦的部件,通常是窜入强电才会搞得这么惨。。。
我不是温州我是广州。

楼主: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是显示面板哪坏了?

网友B:
换电容,一般不易坏。

网友C:
2800的面板是与机体做成一体的;

网友:
尽瞎说
可能CPU板问题或者是开关电源输出短路!

楼主:
肯定是有显示的面上的那块板的问题,板上有195N2008 CB/5 字样,替换了就正常,就是不知这块板具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外观看不出来。看来只有更换整块板了,要七八百呀。

网友D:
你看一 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
你在看一 下哪个 电容有没有坏
控制板和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