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HA-SE202坏了能修吗

楼主(2007-01-27):
三菱伺服电机HA-SE202编码器部分坏了,问了好几个地方都说不能修了,真的不能修吗

网友A:
不是不能修,恐怕是三菱不提供维修备件,因为它的编码器成本太低了,如果你用的是它的2的17方的东西。

网友B:
HA-SE202跟J-200A驱动器配对的,编码器4000P/R,换电机0576-2508670

网友C(2007-03-10):
坏了无非是电器元件损毁,不知可否检查后做更换元器件呢?当然判断它坏在哪儿是关键.:)

网友D(2013-05-02):
可以修的!可以联系我!全新原装编码器也有!

网友E(2015-10-29):
专业伺服电机维修www.gd-guansh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