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高原地区使用应该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4-09-21):
一般变频器都标明为安装在海拔1000米以下,原因是什么呢?原来这与空气的密度有关,一般可以近似认为海拔1000米以下空气的密度是不变的,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即空气密度减小,因此变频器无论是自然冷却、还是强迫风冷的能力都有所下降,根据实验,海拔1000米的高度,空气密度大约为海平面的85%,2000米的高度,空气密度大约为海平面的70%,因此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使用变频器(如云、贵地区,川藏等地区)应该打出一定的富裕量,否则就会频繁出现过流、过载、过热等跳闸现象,因为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要降低,最好将变频器选大一档同时将载波频率调低一档使用。 另外一个原因是空气比较稀薄地区还会造成击穿放电现象,尤其在雷电比较活跃地区,特别是400V级的功率比较大的变频器,其主回路大多是裸露的铜排,应该注意棱角、尖锐处经常出现拉弧现象—聚集过多电荷(特别注意P、N靠近部分),通常做法是将此类棱角磨圆,可以有效避免一部分问题;此外最好不要在再生制动状态下使用,因为此时P、N端电压较高,也会出现一些损坏变频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