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缺陷

楼主(2005-05-27):
今天接触到的几种机器请各位同行留意:可能就是设计缺陷:比如安川616G5系列15KW,整个机壳内全部是杂乱无堪的线,15KW一块电路板竟是通过一块滑动塑料片固定在侧壳上,如果变频器安置在震动的场所,如洗衣机、轻工机械等,很容易损坏,即使不坏寿命肯定要降低。三星的也有些设计缺陷,中间过度联结件很多,如输出端子不是直接与逆变模块联结的,中间使用一个过渡螺栓,在震动比较大的场合使用一段时间后便会松动,轻者降低使用寿命、重者损坏变频器,天津开发区几家韩国企业已经维修、更换了几十台!

网友A:
设计缺陷应看其质量是否稳定,而不是看表面,公平来讲,我觉得安川616G5系列变频器还是一流变频器,如果配有三线散热风扇就会更好,因为我们修过很多烧模块的就是风扇坏掉引起的。

网友B:
李老师说的是,只是小瑕疵!

网友C:
同意李工的说法,安川616G5系列变频器是一流变频器,安川烧模块后,驱动很多不坏,容易修 ,其他的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