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5-03-29):
维修碰到的问题 请教李老师,本人在维修变频器发现有的IGBT栅极和阴极之间容值变大,主回路测量值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的IGBT还能用吗?

网友A:
如果是出现故障以后变大的最好就不要用了,省的出问题,如果同一厂家的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都这么大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