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后可否带变压器请指教

楼主(2004-08-31):
李老师变频器后可否带变压器(3相380/3相200)拖十几个马达,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变压器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吗?为什么?隔远一点是否行,或有其它办法A。 敬候回音!

网友A:
可以的。我做过这种工程

网友B:
不需要变压器,只要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整为220V输出即可。 加变压器可能会引起发热量增大,切忌不能采用直流制动。

网友C:
可以接,但效率太低,也没必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能直接接电机?

网友D:
可以,但是变压器需要特种变压器

楼主:
因为马达是200V3相(日本机)变压器会对变频器产生影响吗?

网友D:
那你不如直接选三相220V的变频器。明电舍有。010-65951182葛

网友E:
应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咨询0411-84647840。

网友F:
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客户生产出口设备,控制电机是480V 60Hz 15KW的,由于国内电网是380V 50Hz无法进行调试,就采用一台三菱FR-A540-15K变频器控制一台380V/480V升压变压器,再由变压器来带动电机,并将变频器参数设置为输出频率60Hz,输出电压380V。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变频器一启动,就THT报警。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C:
变压器要用专用的!启动频率不能太低! 三菱FR-A540-15K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可达480V,可把变压器放在变频器前面,这样效率比较高而且用普通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G:
To 李春发: 不只道你说的专用变压器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压器,市场上是否有这样的变压器,还望指教. 用变频器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频率,当输出频率很低时,变压器相当于短路,变频器如何能够工作?

网友C:
就是变压器要根据所用的频率段专门设计(普通变压器只对50HZ设计),当然最低频率不能太低(频率越低、效率越小、变压器越热),变频器启动频率也要看输出电流情况设置,加速要快些,这个我们已有应用过。

网友E:
李老师说的有道理!但是变压器的设计一定要根据工况,我做过高-低-高设计方案,当时有一台现成的专用变压器,在使用中发现输出侧效率很低!GT阿超的项目根本不需要变压器,只要调整变频器的压频曲线就可以了,当然,变频器的选型要根据输出侧(220V)的电流选定! 李老师,如果为变频器设计变压器的经验或数据,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变压器是专业厂家定做的,我们只提供设计要求,所以不知变压器的设计数据,一开始没对厂家说清楚设计要求,把变压器烧了。

网友D:
要提供那些设计要求?

网友H:
各位前辈: 小弟有一个问题,望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我工作中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流马达使用东元直流控制器6500D调速,以前一直正常运转,最近马达会出现噪音,不是很频繁,控制器会出现oc现象,检查马达,散热风扇,机械部分均正常,更换同一类型控制器,参数一致,就正常了。 小弟想请教一下次问题的原因及处理方式。是否控制器参数可以调整来消除此问题?还是控制器本身硬件的问题?? 为谢!!!

网友I:
不能接变压器,可采用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或者380V的的变频器,单相220V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电压,380V的变频器可设定最高输出电压为220V.最好采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这样经济又方便.

网友J:
楼上的兄弟,你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变频器后可以接变压器-- 只不过不是一般的变压器罢了。已经有设备厂家以这样的方式在几百台设备上用了几年了!

网友I:
楼上兄弟,我们是搞市场经济,不搞革命的.那又怎样,还不是增加一些没别要的成本,而且麻烦,效率低.是否画蛇添足了!

网友J:
TO 老变频:如果你见过那种设备相信你就不那么说了,一台设备上 有将近200个电机难道要用200台变频器驱动更省么?

网友I:
那是采用一拖多呀。变频器功率于电机总功率,每个电机上面使用一个热继电器就可以啦。我们也是做台达的,但没有听说使用变压器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的。除非有220V的电机,又有380V的电机,但这也可以改变电机星三角形的接法统一电机电压呀!

网友J:
那种电机的电压只有几十伏,故不谊采用单纯的一拖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