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现闹鬼现象!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8-08):
奥尔森变频器白天设备都运行的时候,此变频器运行正常。一到晚上加班时候,就是剩此设备自己运行的时候就在运行中报警代码是E003.怀疑是夜间电压升高,但是测量390v,不超规定啊。白天测量是375v。请高手帮忙解决。我提出时此变频器故障,老板说那为什么白天就正常啊,弄的我无语了!

网友A:
你好!我是一名工业电工,我解决过类是的问题,由于白天用电需求大,特别是几间工厂供用一台变压器,别的工厂不开夜班,一到晚上电压就上升,解决方案就是,你通知维护高压房工作人员,把高压变压器电压调到2档

网友B:
看看三相输出 可有接触不良

网友C:
E003的报警代码是怎么解释呀?

网友D(2013-10-04):
缺相也未必可知~

网友E:
应该是输入电压升高引起的。用1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F(2013-11-24):
如果是一台变频器出问题。可能是变频器坏了。如果很多台都是这样应该和环境有关

网友G:
我也觉得是要先搞清楚E003是啥含义,然后分析故障原因。要不你先看看变频器额定电压值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H:
我现在也与此故障相约:正常启动变频器没问题,可到晚上它还不想休息(不能正常停止变频器的运行),还在想法中......

网友I(2014-02-15):
先搞清楚E003是啥含义,再分析

最大可能与电压有关

网友I:
顶一楼方法

网友J:
还需考虑夜间负荷的情况。

网友K:
这很好解决啊  你晚上的时候 把其他机器也开起来 看看结果是不是还一样咯  如果不报警不就说明了是 电压的问题嘛

网友L:
把变频器内部的电压设定380V更改为400V就OK

网友M(2014-05-09):
把变频器保护电压设定调高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N(2014-10-11):
先搞清楚E003是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