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5-08-11):
各位高手请指教,我现在遇到麻烦了 我在四台设备上都用了AAB ACS800 的变频器。可是现在他的电源模块坏了 ,可是在国内的销售部又一时拿不到 货。急啊 那位高手指点一先 一般电源模块坏了 一般应该是 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应该怎么维修一下就能派上用场啊 。不然我的设备就没办法工作了啊 。那么我的工地就没办法工作了啊 ,高手们快指点秘籍一下吧 我将不胜感谢啊

网友A:
是整流桥还是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

楼主:
k 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B:
保险电阻,开关管,还有起振电路

网友C:
开关管....要什么型号我提供.....

楼主:
各位高手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型号啊 ,坏的位置就在电源近来后。有4个142电容的旁边一共有三个电阻都炸掉了 ,同时还有一个104 的电容也有烧怀的痕迹 ,我想请教各位 这是什么型号是你们说的保险电阻 和开关管吗 ?如果是修一下需要多少RMB啊 。及啊我现在是他妈妈的要是买的话在国内还没现货 ,工地都停工好几天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你是哪里的?北京的给我打电话010-89623342

楼主:
我是杭州的啊 你能确定是什么坏了

网友E:
是这样的,有时有国外品牌,坏了某个零件,一时半会是很难找的, 真把人给急死了,所以国产变频器在售后服务这一块上是有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