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主板

楼主(2005-08-31):
我手上有一台安川7.5KW(616G5-7.5KW)变频器。故障是:通电后调到外部控制正、反转灯同时亮。调到面板控制后亮灯正常。但是按“RUN”键后正、反转灯轮着亮以及“RUN”灯及“STOP”灯也轮着亮。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请教维修高手要从哪方面查起?我手上还有一台好的30KW(616G5-30KW)的安川变频器。请问可不可以将30KW变频器的主板调到7.5KW变频器上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完全可以,把O2-04参数改成相应的功率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安川30KW变频器运行10几秒后报警过温(OH1)前10几秒时间输出都正常。而没有运行的时候通电多长时间都不会报警。请问一下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和三根线的风扇有关?

网友C:
一般是三根线的风扇问题....

网友D:
安川30KW变频器运行10几秒后报警过温(OH1)前10几秒时间输出都正常,模块旁边的三根线的风扇清洗一下尘。

楼主:
唉!这台变频器真是多灾多难啊!修好这个问题又出现哪个问题。报警过温(OH1)是因为一按运行键所有地方的电源全部下降。报警一输出电源又全部正常啦。开关电源每一个部份都查了N遍。还请各位指点一下什么地方会引起运行把电压拉低。

楼主:
是因为主电源电压降低。原来整流后是510V直流,运行后就慢慢降低,一直到400V。会不会是输出模块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个变频器是用三相的,现在我用的是单相380V输入,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C:
如果带电机,一按运行键所有地方的电源全部下降,就检查主电路的电容和接触器,不带电机就检查驱动板,最好把板上的所有小电容全部换掉....

楼主:
是空载。所有小电容都换掉了,就还有四个大电容没有换掉。我的变压器是200W的(220V变380V),会不会是变压器功率不够带不起30KW的变频器所至啊?

楼主:
新三丢兄:能不能将您的联系电话留下啊?我想用电话向您请教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