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ID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11-12):
手上有一台松下M1D系列变频器输出电压过低。频率调到60输出只有几十伏。驱动部份是集成在一个IR2132J  IC上的。请问这是那部份出了问题啊?谢谢

网友A:
是松下M1D的还差不多,参数初始化一下试!

楼主:
是M1D的呀。。我试下。。好像调不出参数初始发的参数耶!

楼主:
上面打错字了。好像调不出初始化参数耶!!!

网友A:
有说明书就好办,没有说明书可来电:13867709199

楼主:
谢谢兄弟。。。问题查出来了。。。是客户把加速时间调到900秒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