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30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21):
我有一台616G5-30KW的变频器,一开始报PUF(保险丝熔断)。查出一模块坏以及保险丝烧断、还有驱动部分有故障。全部排除后通电又报警SC过流。这次是真的查不出什么总题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测驱动版,你是新手要格外小心,我们是模拟工作,好后在上电

网友B:
“SC”表示变频器的输出或负载已短路。

网友C:
驱动还没修好或买到假模块。

网友D:
你好! 我有一台22kw的安川616G5的变频器加电显示DC BUS 电压过低,我复位后显示正常但是以启动到3HZ的时候又显示电压过低。各路豪侠请问这是咋回事? 谢谢

网友E:
显示DC BUS故障,得先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充电电容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PC929和PC923静态和通电都测过啦,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驱动部分都检察过啦,除了发现断一根线和一个三极管漏电以及电容老化外没有找到什么地方不对。而我通电的时候这些故障都排除了。可还是报警“SC”。还有我想问一下三个霍尔元件去掉一个不上或者把去掉那个的霍尔元件输出线和另一路的霍尔元件输出线短接变频器能不能工作?我发现有一个霍尔元件有一点点区别.

楼主:
李工说的买到假模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如果真的买到假模块的话,通电后模块应该马上会烧。所以这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安川变频器保护相当快,假模块不会马上烧坏,而是跳保护。

楼主:
谢谢!那应该怎样才能确定模块是人家动没动过手脚的呢?PC929的参数损坏是不是很难测出来的?

网友F:
可以取消PC929检测试驱动,及仔细检测PC929及PC923输入侧特性.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买了几个PC929。把板上的全部换了,现在修好了。再次多谢各位。

网友G(2005-10-06):
明天之后,你好!我司专业维修进口变频器,我是烟台的 。网址www.tzea.com王元朝013361335687

网友H:
模块是假的很有可能

网友I:
pc929的损坏主要是输入端电阻减小

网友C(2005-11-05):
一台616G5_22KW的变频器出现在倒换电机时不起动代码OH1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过热,和内部风扇故障

网友C:
检测部分看看.

网友C:
检测部分看看

网友J:
李工说的好
我有过低压的上去
跳sc

网友K:
30kw的安川616G5变频器推动电路上桥是PC923,下桥是PC929。模块如更换后若仍显SC,说明PC929正常起了保护。若模块没问题,就是923有问题。光耦发射结老化因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