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碰到施耐德变频器奇特的故障

楼主(2006-10-19):
    本人在使用施耐德31系列11KW变频器大约一个月的过程中,电机启动时偶尔出现反转现象,并且停不下车,关变频器输入电源才能停车.变频参数设为外部端子控制启停,0-10V给定.

楼主:
求助各路变频维修高手

网友A:
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B:
加长启动时间

网友C:
外部电路问题,特别是有中间继电器控制时.变频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D(2012-04-20):
施耐德技术交流群113057185

网友E(2014-08-24):
我的施耐德变频器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

网友F(2014-10-08):
查查外部线路吧 变频器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G(2015-04-16):
电机反转我在其他地方也遇到过,你把管转向的参数设为正转

网友H(2016-03-30):
估计是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