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unc 0i mc数控维修

楼主(2011-07-17):
今日维修一台台中精机加工中心,更换空调系统风扇后,系统出现368 Y AXIS: SERIAL DATA ERROR

368 X AXIS: SERIAL DATA ERROR    750 SPINDLE SERIAL LINK START FAULT 三个报警信息, 请问问题出在哪了,检查了连接电缆问题依旧

网友A:
你检查转接板的保险丝,看看

网友B:
 上海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工业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工业电源等工业设备电子控制部分。维修工程师有10多年维修经验,修复成功率高,质保期长。公司网站:http://www.shdlbwx.com

网友C:
你换的风扇是否为原型号,因为发拉克系统有的风机有报警检测,请你在检查一下.

网友D(2011-10-29):
一般设备科得朋友,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啊,你们的电路板维修是自己做吗电路板维修电路板维修 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呢?13024178619

网友E:
应该和换空调关系不大呀,查下驱动放大器是不是有报警吧

网友F:
参数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G:
最好检查一下驱动器内部控制板是又问题,每个控制板应该有个小保险的。可以交换一下x 与y轴的控制板,上电不要开动机床,看有没有报警!

网友H(2012-01-16):
楼主这是很明显的伺服24V电源故障,伺服没有控制电源当然没有通讯信号以及主轴伺服通讯接收传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