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400变频器显示FL24故障

楼主(2005-12-27):
最近有一台ACS400变频器上电显示FL24故障代码,说明书上介绍为硬件错误.本人对ABB的变频器接触比较少,不明白其中的硬件指的是那一部分及如何解决.希望各位前辈老师们指点一下.
先谢谢老师们啊!!

网友A:
主板的问题.不太好搞,我们修好一个

网友B:
建议先更换同种主板替换,试情况再定...

网友C:
请教变频器123,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本人将感激不尽,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你先检察充电电阻一下,可能是充电电阻坏了

网友D:
我上次也用过ACS400的,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查出来也是主板烧了,我建议你可以查一下里面的可控硅有没问题。

网友E:
是主板的问题,先确定CPU是好是坏,坏的就只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