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疑难问题求助:

楼主(2005-08-13):
各位老师好。 现有一台华为EV200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欠压故障。 查得电压取样由三想输入380伏通过100K电阻降压整流后给定。取样电压正常。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导致欠压。。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P1和+端子上的短接片松了,把两个端子再拧紧些,有一次我遇到过这个现象,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你查得电压取样由三相输入380V通过100K电阻降压整流后给定,是不是 输入端缺相检测?而不是真正的电压检测否?如是的话,先换主板试试!

网友B:
EV2000/7.5KW是爱默生的变频器。 检查板的接插件有无松动。检查上电缓冲电阻有无烧坏。看直流母线电压够520V左右吗。

网友C:
老兄最近很忙啊? 你西门子的160KW的ECO的有没有搞过?我想找板子。

网友D:
这个基本是缓冲电阻烧了.但也不排除主板坏的可能.

网友E:
谢谢大家了。。 以上各位老师提到各种可能出现原因我都仔细查过。没有异常。我怀疑主板有可能不良。请问有修过主板的。请指教。。 谢谢

网友B:
主控板最好找爱默生维修。我以前做过爱默生变频器维修,故障处理还有点经验。

网友A:
我最近修了一台TD2000,18.5KW,小负载正常,大负载报E019(过流),也是主板故障!如你配件全的话,把主板上的运放全换掉,小元件认真测量一下!拙见!

网友F:
我们是专业维修艾默生的,短接三相检测光藕的输出,如果不好的话,就要修CPU板了。联系电话13504019701

网友E:
请问紫竹。 cpu板子主要有那几个集成电路组成呢? 谢谢告知啊。。

网友D:
如果是主板坏的话基本上是没法修了.

网友G(2005-11-11):
我厂一台华为TD2000-4T0110G变频器,使用五年,最近出现加速时间到转降速报警“E005 降速时过电压“,因为现在没有资料,只能进行参数试调,延长降速时间;调换“40欧姆”制动电阻阻值;加减运行速度等,都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H:
主回路的继电器吸合没有呢!

网友I:
你输入端有没其他用电器,比如你和空压机接在一起,空压机启动的变频器会跳的。我与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