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8-04):
三肯:SAMCO-I变频器 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 dnld 错误代码。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打电话:025/84293018 华工

网友B:
这个故障代码我怎么查不到呀..... 还有这个华工是这么保守的?非要楼主打电话呀......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C:
是谁把我的电话放到网上去的,太过份了.我不是不帮大家,而是我也没见过这个报警

网友D:
故障代码会不会看错了!

网友E:
代码没错。我以前也没见过啊。。 说明书上本身没有,感到不懂了,才来求助大家的。。 希望维修三肯变频器老师们关照以下。。 谢谢了。。

网友B:
有可能报错了,你可以查它的故障记录CD198=1,读取故障记录,再分析....

网友F:
反馈信号断线报警

网友G:
错误应该和ISI有关系,不知是否采用了ISI?

网友C:
我知道了,老前辈说是主控板有问题,但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