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安变频器驱动问题

楼主(2005-09-19):
今接一台台安5.5KW变频器,送电正常启动出现OC-S,检测模块正常。驱动光耦PC929电源电压为29.5V,上管供电为25.3V。请问下管电压是否在供电电压范围之内????

网友A:
是偏高了,是测量误差还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B:
上管电压为18V左右,下管电压为12V左右.

网友C:
下桥的稳压管埙坏。

网友D:
还是再检查一下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E:
TO:李老师 请问电压偏高,我测量应该没有误差。怀疑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但手头上没有同一系列的变压器,用电阻降压对驱动有没有影响呢??? 在此先谢过了啊。及以上各位老师们。

网友B:
PC929电源电压正常,上管电压偏高,查C110,C111电解电容?

网友F:
查看UC3844频率和电压!!

网友E:
谢谢各位老师。 机器现在驱动电压正常,去掉过流保护(PC817)此极段开,启动后用示波器测量模块触发信号发现两路PC929输出上偏部分只有竖线没有导通时间部分,不是标准的矩形波。输入正常,怀疑光耦不良 换掉后信号依然同样。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