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变频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5-12-08):
富士G9变频器3.7KW,上电不显示电源不启振.请问这是否与SA51709500有关,在那里可以查到它的资料.
谢谢,请告之.

网友A:
看以前的贴,李斑竹有讲过

网友B:
富士G9变频器3.7KW-7.5KW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其散热风扇功率大,转速高,当在尘多的工作环境中寿命会比较短!当风扇坏了以后变频器也不会马上跳“过热”保护(可能是保护温度值设置太高),这时整个变频器的内部温度很高,使到驱动电路及电源电路的小电容容易老化,通常是开关电源最先停止工作!变频器没有显示!!这时候应把风扇及电源电路的二个小电容换掉就可以使变频器恢复正常!最好也把驱动电路的电容也换掉!!

网友C:
普通情况下驱动回路的电容几乎不会有问题,光耦PC923倒是更爱坏。

网友D:
老兄,SA51709500不是那么容易坏的,你查一查它的外围器件或开关电源的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谢谢各位老师.我试以下看看吧.有什么问题再向各位老师请教!!

网友E:
变频器已经修好.原因是驱动上官一电解电容(4.7/25 V )漏电.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