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爱默生电源厚膜上IC的型号?

楼主(2005-05-25):
请教各位:爱默生TD1000变频器的电源厚膜:F1452GH1上的两块小贴片IC的型号是什么?哪里有这个厚膜卖?IC炸了,可以修吗?

网友A:
很难再修!因为碳膜焊盘太容易被破坏了,一般坏了都是换块,市场上有的买,也可自制

网友B:
我知道型号...

网友B:
这钟厚膜有好几种,,你的是那一钟的..??

网友C:
是光耦NEC2701,电流传输比最好选大于300%的!

网友D:
请与我联系,我有(0)13506034591

楼主:
我的这块为:F1452GH1,哪位高人能给个电路图?感激不尽!

网友C:
其实它就是一个输出电压相位与相序检测的电路,主要做残压检测,判断电机的转速,做转速追踪用的!根据这个原理你可以自己先去想想,想不出来我再告诉你!呵呵!

楼主:
我已经知道型号了,是UC2844B和LM358,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07-09-06):
我是新手,不懂,呵呵,还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我想知道,如果想达到各位DX的水准,现在我应该从哪些基础学起?望不吝赐教!amidin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