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程序无法完成全部循环,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10):
刚接触西门子的PLC,碰到一个工业用的PLC程序,采用的是西门子STEP 7-200,CPU224.2台步进电机DQ3522M.

原动作是9个点位,因工序需要,现调整到17个工位。我按照设计思路,进行了相应调整。现在的问题是手动状态下1-17个点都能顺利走完,但是打到自动状态下就只行驶原来的9步,完了自动回零点。我用在线监控,也没有发现问题的关键。我怀疑是数据设置或者是某个小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跪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我可以传程序,谢谢。

电话15213456785 QQ445200931 EMAILcsrc888@163.com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程序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变量设置出了点小纰漏。衷心的感谢大家,谢谢!

网友A(2011-06-14):
传过来看过后再说吧,我的邮箱ymkffn2008@126.com,我的QQ:744576587.

网友B:
,可能是数据转换或数据设置有些问题,传过来看下,我的邮箱ymkffn2008@126.com,我的QQ:1611547818

网友B:
可能是数据转换或数据设置有些问题,传过来看下,我的邮箱lionwjh@163.com,我的QQ:1611547818

网友C:
发到我的邮箱:zhaozq@imail.ncpcwelcome.com

网友C:
发到我的邮箱:zhaozq@mail.ncpcwelcome.com

网友D:
传到我的邮箱看看  xuhuifox@tom.com

网友E:
首先确认原来的程序没有问题,手动控制时可以完成你预定的任务,自动控制时没有程序没有进入你预定的增加的控制点。

从你的描述分析,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增加的控制点和原来程序之间的衔接,程序在运行时没有运行到你增加的程序中去,始终在原有程序中反复运行。

如过找不到原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jianghuisheng@thbhc.com.cn

网友F:
这么多人给你解决问题,我来也看看你的程序!LHL540@163.COM

网友G:
首先的看你手动程序确实没问题,   但是手动程序没有问题不表示自动也行

我的邮箱359772517@163.com

网友H:
发过来看看撒!!!czhlwmai_19@163.com

网友I:
发到我的邮箱, 可能是数据设置有问题?     mclo@jadason.com

网友J:
传到我邮箱看看1072179515@qq.com

网友J:
发到我邮箱1072179515@qq.com

网友K:
常规的测试应该你都做过了,只有看程序了。

shengguochao@126.com

网友L:
传给我看一下 可以帮下你的忙 lzw19871025@hotmail.com

网友M:
你好 你现在的 问题是 在 自动状态下 有 计数功能的 程序块 需做调整 后 试一试 自动回到 原位的 比较是 =9 把它 换到 17 就 可以了

网友N:
传来帮你看下吧。spy0177@163.com

网友O:
传一份给我看看,我的邮箱593933116@163.com

网友P:
你好,在线监控,看第九步的变化,和设置的数据比较有问题吗/,如果你愿意,可以发我你的程序,看一下,362119285@qq.com

网友Q:
传来看看

whauing@163.com

网友R:
可能是数据转换或数据设置有些问题,传过来看下,我的邮箱y8662534@126.com

网友S:
看看程序的扫描顺序,如果输出的点有两个条件,看看是否有干涉

网友T:
我也凑凑热闹     wang65265@163.com

网友U:
发到我邮箱yangyang19890131@126.com

网友V:
你第一次接触PLC。你修改了手动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自动的程序你没有修改,手动程序 不会自动的转化成自动程序段的。所以你还需修改自动模式下的自动程序。当然切换到自动模式时后8点动作要触发运行。。。。。

网友W:
我也看看吧?

我的邮箱plx-2008@163.com

网友X:
可能是原程序的点的计数从参数设置没有改掉。核实一下。

网友Y:
应该是各个工位之间的时序问题

网友Z:
0.28-685.99941   1-37-3060-9013
成都戴雅工控服务公司是成都市工控服务行业中的骨干公司,在许多相关行业中树立了我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服务质量优良的良好形象,被许多单位列为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先后在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立维修车间,专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芯片级维修并具有自动化系统设计,工程成套能力。公司有着一支敬业,充满活力专业技术过硬的维修服务团队。公司全体员工遵循客户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真诚的服务态度,满足您的需求。

联系人:何

网友AA:
发来看看 baby_feng008@163.com

网友AB:
你是调用子程序循环的吗?绝对是地址错了,你在检查一下。

我的邮箱,wjiaobinye@163.com

网友AC:
能把梯形图法国兰看看吗

网友AC:
传一份给我看看,我的邮箱chykhx@163.Com

网友AD:
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57174871  qq:591771065  邮箱:xx_zhang2003@yahoo.com.cn

传真:010-63352546   维修范围:(所有自动化设备上的电路板。)

 各种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伺服驱动器 、电源、PLC ;工业自动化控制板,如:I/O板、通讯板、CPU

网友AE(2011-08-12):
求购西门子PLC ,新旧不限,有的可以联系!QQ,1016490927

网友AF:
武汉中冶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原冶金部中冶西门子服务中心武汉办事处)是专业从事可编程控制器(SIEMENS PLC)、现场总线(BECKHOFF FCS)、工控组态软件(FAMEVIEW HMI)等自控产品的开发、销售、服务及承接自动化工程的专业公司,在工程优化设计、应用软件编程、技术培训服务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
公司代理销售的产品
工 控 产 品 类
1.SIEMENS PLC 工控产品类及驱动产品类
◇ S5 PLC 备品备件及S5 升级S7 升级换代服务
◇ S7-200/S7-300/S7-400 PLC、ET200 I/O及兼容西门子PLC.S7-10/S7-200/S7-300
◇ MM420/430/440 通用变频器
2. BECKHOFF FCS 现场总线开放控制系统
◇ BK/BC总线控制器及KL 系列总线端子
◇ CX 1000 嵌入式PC控制器
◇ TWINCAT OPEN PLC/NC-I(软PLC/数控技术)
3. Fame View工控组态软件及工控机(IPC)、一体化工作站(OS/ES)、FM触摸屏TPC
◇ 优秀的数据库管理功能
◇ 强大的报表处理功能
4. ABB PLC 系列:AC500/AC31系列PLC,S500、AC800M、AC800F以及FBP总线接头等产品
5. 优质、高性价比的UK系列信号隔离器、配电器,转换器。
6.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计、PLC 编程、上位机监控组态、现场调试服务

联系人:唐文  电话13638647629      QQ:809484545      欢迎加QQ群170773520(工控技术交流及应用)

网友AG:
低价出售二手西门子S7-200、S7-300PLC及模块三菱FXQ系列PLC以及批发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电缆;免费提供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软件以及手册。需要的联系。佛山市威斯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757-22313349传真:0757-22313349郭明全:13924567860QQ:37633598 技术交流群:5270624

网友AH(2011-12-04):
可以发给我看看下,可能是的你程序运行时间太长了,一般plc的程序运行时间有限制的,你可以试一下看门狗指令,延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