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专家谈

楼主(2005-07-23):
闲来无聊没事找事在仓库瞎翻竟发现五台西门子变频器躺在那休息,找知情者一问才知,是被西门子代理商判了死刑的废物,据说此物由于更新换代早已淘汰,我感到有点诧异,找来说明书仔细一看,型号是6SE3228-4DK40查其功能与现在市场销售的变频器相差无几怎能说是淘汰之物,为了打法时光便拿来修之,一周时间不到尘埃落定,其中两台是检测回路有故障F231,稍作处理便恢复正常,另外三台,一台控制板有故障、两台由于风扇损坏原因烧掉IGBT因无备件暂未处理.说到这今天的话题主要是真对一些代理商和售后人员发一点牢骚,希望你们首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再有熟练的业务技能,不要闭着眼瞎侃,不能为了多卖货就说人家的东西是淘汰产品,十几万元的东西被你们一吹,瞬间变成废品,自己水平不高就说人家的东西报废,据我所知目前售后人员大多数为换板工根本谈不上修字,收取着人家的高额维修费用还不说人话,我在这里奉劝你们几句你们所做的一切直接影响到你们品牌今后发展的命运,望自重。

网友A:
中国的代理商严格意义说不能叫代理商,应该叫“分销商”比较合适,基本属于买了卖的主,有几个有元件级维修能力呢?恐怕就连简单弱智的板级维修也没有几家能作的了?都是急功近利,不愿意作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门这里任何一个发过200个以上帖子的主都可以作他们的技术经理!他们的技术水平一塌糊涂,说他们幼儿园没毕业一点不过分!代理量每年5000万以上不服的代理商可以跳出来把你们技术经理的水平与大家比一比么?由此可看出国产变频器水平究竟如何?

网友B:
说话太偏激,这只能够说某些代理商或者某某大牌服务态度恶劣,不能一棍子打死,虽然我们代理量每年远没有5000万,但是我们的服务态度和技术水平是一流的,我司代理的国产深圳易驱变频器服务态度和产品质量也是一流的,希望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C:
“代理商”确有不到之处!如:安川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 注明‘请将此使用说明书,交给最终用户手里,幷请妥善保存。’ 但最终用户没拿到手;说明书里的‘故障检查表’是翻译水平问题 呢?或.......;动不动就‘交换变频器’,我的理解是要我们 更换变频器。其实并非如此,希望做生意要诚实,服务要完善。

网友D:
现在变频器的维修,代理商简直就是吃人,我们用的国外品牌变频器的维修配件,价格贵的离谱

楼主:
侥幸心理害死人: 在一次维修过程中因为一体机接假负载比较麻烦,因而抱着侥幸心理用一台同型号的好变频器去测试另一台变频器的电脑板结果惨不忍睹,IGBT和驱动板一同报销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我以次来警示一些新手,搞技术问题该走的程序一道也少不得。

网友B:
"能用国产的就尽量不用国外品牌变频器,"这是我们要告诉客户的,国内某些大牌服务态度确实不好,维修配件价格贵的离谱,一只市场上700元的IGBT模块,他们要价3300元,可谓离谱.保修期内服务态度还可以,过了保修期,SORRY,不客气了,其实他们是不想修也不愿修.其实这些烦恼都是我们自找的,国产变频器发展到现在,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完全可以同某些大牌一争,其服务态度却有天壤之别.当然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象大牌中某些,如"伦茨",服务态度确实也是好的,做生意也是诚实的.总而言之,我们的广大工业用户在购置变频器前应该先三思而再行.

网友B:
服务态度谁好谁差,谁是谁非,相必我们变频人心里是很清楚的,从现在起不说也罢了,从今以后我们多谈变频器维修经验,我司设有专业维修室,维修经验也很丰富,希望同同行多多交流,请电0571-88820936 88829567唐工.裘工

网友E:
确实一些代理商,为了眼前利益只为追求销售额,轻视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虽然能得到暂时利益,无法发展长期稳定的客户。请代理商细细思量。

网友A:
hzzhee:您好:市场IGBT价格700元,拆机的还是?所有您说的IGBT,进口品牌是不屑使用的,只有深圳地区生产的“所谓一流”变频器才去使用,国内生产电容,**家应该是第一流的,但是拿到原厂家测试,还是不适用于本厂变频器,国内变频器厂家有几家不是作代理起家的,所谓有此代理商必然导致所谓的厂家的出现,不要往脸上贴金!看看三年后国内所号称的“变频器专家”之列还有几家在?

楼主:
大胆动手小心行事: 在多年的电器修过程中总结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门类的电器知识,但在维修任何一种电气设备时,必须要掌握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正确的维修测试方法,遇事不要盲目动手,仔细阅读设备说明操作手册,查找尽可能多的技术资料,做到心中有数,谁也不能保证什模样的设备都能搞定,但一定要保证不能扩大故障范围。以上所说的基本原则在维修变频设备时显得更为突出,变频器属于功率型控制设备,电压高电流大,一旦发生故障,后果都很严重,所以更要正确的掌握他的维修程序,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例如在调试维修变频器时必须采取保护措施(接假负载)以保护模块和驱动电路,只有在完全排除故障后,方可拆除保护措施。

网友F(2008-09-17):
我们是触摸屏维修专家,广州友仪机电020-88594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