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伺服放大器维修

楼主(2005-01-22):
CACR-SR44BB1AF系列,一开机,试机用的三相变压器就嗡嗡作响,是电流过大造成的,关机检查,发现整流模块已经击穿,空气开关因电流过大冒烟发黑,原以为是该整流模块不良,更换后,一开机又烧了整流模块,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检查电源,驱动,及放大电路均没有发现异常,因小弟是新手上路,担心再试机将损失严重!!!!敢请教各位大虾,该如何修理,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交给这安川公司维修吧?要是自己能修的就不叫伺服了,

网友B:
楼上的,本少会的。你能开价多少呢? 请留言!

网友C:
机子已经修好,是电源触发不良.奋斗了一天!刚由家电维修转为工业数控设备维修,感觉比较难!望各位大虾以后能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