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维修小窍门

楼主(2006-09-24):
大家手头如果有旧电脑上淘汰下来的AT电源,稍加改造就可以在变频器维修中派上大用场.
一般AT电源都有5V/12V直流输出,接上两只鳄鱼夹,便成了一个带短路保护的直流电源.
在维修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芯片外表完好,但怀疑工作不正常,于是我们可以直接用外接电源对该芯片供电,串上一块电流表,可以直观测量该芯片的工作电流.
如果电流太大或者太小,再拆下更换.
实例1:三菱F540操作面板显示缺笔划,用5V分别触及各笔划段,显示正常,可以排除LED的问题,往前再查,后发现是线路板的金属化孔失效,焊上一段铜丝,OK.
实例2:西门子制动单元,上电指示灯不亮,用12V单独给MC4066供电,发现电流超过500mA,明显的电流偏大,更换后修复.
以上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同行多多交流.

网友A:
又学到了一种好方法,谢谢

网友B:
学习了!好办法

网友C:
长见识了。

网友D: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E:
1 .更改电源5V 和12V 是不错.在我们平时维修的时候也经常用到这些电压.不过此电源的体积交大.用平时带稳压管的如:7805   7812
的电源足够了.体积携带也方便.关键的一点是价格也不高.

2 .有些变频器的主板是可以直接单独加电.比如三菱变频器主板大多都可以单独上电看主板是否好坏.但不代表其他品牌变频器可以这样.

 楼主应该加以注明.不然盲目给主板上电.如果不当可能会损坏主板.

个别芯片.造成无法修复就不划算了.对于一些维修新手,最好不要报

给个别芯片上电的想法.这样可以避免在操作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或者上电电压不对.或者上反.造成其他器件损坏的危险的几率大大增加.

有的时候只有一台机子的时候,当你把故障扩大了,到那里找一个对比的呢.到哪个时候你会想,还是带换法会好一点.

 我觉得修变频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理方法和思路.就象读书学习一样.别人的方法有的不一定适合自己.要因人而已.不能别人说一个你就学着做.并且只是文字描述的,有可能里面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技巧在里面.没有表达出来.

还是要靠自己动手去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经验,那才深刻.

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建议.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醒.
首先声明:
1.单独给芯片通电和给整个板子加电是两个概念,本处只讨论单独给芯片加电的小窍门.
2.能看到此文的应该都有电脑.通电前最好在网络上搜索一下芯片各脚的功能,盲目加电那是没有意义的.
3.本人也是维修新手,三个月前因为"专家"的再三提醒,几次欲修而不敢下手.在客户的鼓励下,我只用一把烙铁和一块47型万用表,修复了十多台包括进口国产各个品牌,大的200KW,小的0.75KW的变频器.说这些并不是想自傲,而是给那些想维修而又不敢动手的同行鼓鼓气,变频器维修不是太神秘,先动脑,再动手是我维修的原则.掌握了这原则,谁都可以逐步成为高手.
3.可能大家都有体会,论坛文章不少,但真正有分析,有过程,有结果的文章并不是很多,本人口笨手拙,斗胆出来胡诌几句,请高手不要见笑.
4.论坛里维修串灯泡的文章不少了,但我觉得如果新手真正理解了串灯泡的原理,再加以变通应用,那就不会出现炸模块和快熔的问题.
如有同行愿意交流,可以加我QQ623045527.
  艺不交流不精.希望更多看到维修技巧和维修实例方面的文章.那些在变频器排名上争风吃醋和<我要买X台变频器,请大家推荐>之类的文章实在是看够了.能上这里来的智商都不低,别拿这些来忽悠大家.

网友F:
经验说出来让大家有个借鉴,当然是很不错了,至于采纳与否自己决定。不用在这儿非要分过谁高谁低吧!新手不太明白,当然是要小心谨慎一些,否则得不偿失。知道了原理,多动一些手,对于快速成长为“老手”自然就顺利。而那此盲目不知道原理的,乱进行试验,可能就会有惨重代价要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