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A7故障

楼主(2005-05-18):
我有四台VF-A7的变频器控制32台直线电机,由一台计算机发出控制信号控制变频器,但最近变频器在运行时面板出现"倒F"的字样,频率值闪动,同时频率值降低2HZ,几秒钟后恢复正常.希望大侠们能帮我分析一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谢谢!!!!

网友:
ZXYZXY 你好! 你所说的故障是:通信异常 1: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中发生传输错误 2:变频器之间的传输错误 经你所说情况,可能是现场的信号干扰了计算机的通讯。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
ZXYZXY 你好! 你所说的故障是:通信异常 1:计算机之间的连接中发生传输错误 2:变频器之间的传输错误 经你所说情况,可能是现场的信号干扰了计算机的通讯。 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021-62240523

网友A:
该故障为通讯异常1 请检查你的通讯线是否屏蔽好,是否有其他干扰信号?通讯板是否有故障?或看一下通讯板说明书! 我公司为东芝变频器海外一级代理商! 如还有问题可来电询问:021-54650562转技术部或114 王道双 或网络支持:QQ:79074219 MSN:wangshuangssh@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