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跳闸原因?

楼主(2010-07-31):
        放假10天后,生产前试开一台75kw风机电机,该电机通过空气开关、软启动器连接,第一次启动正常,但感觉什么地方有异响,后又启动一次,此时电机还没有启动完成空气开关就跳了,这样反复出现3次,而该风机以往都能正常工作。后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正常,检查空气开关无问题,再启动又能正常启动,不知这种问题是不是需要更换更大的空气开关?

网友A:
不是用的国产空开吧!要是国产的应该不会这么灵敏啊!

最好是搞个钳表量电流!

楼主:
嗯,空开是进口的

网友B:
绝对不能更换更大的,你们有配电箱防潮装置么,先查电路,本人建议

网友C:
检查线路,楼主采用了软启,电流电压不可能超太多,空开不应该跳闸,还有就是该空开可能以前曾经满负荷跳过闸,到了应该更换的时间了

网友D:
可能电机或空开或线路受潮了。。。。。。

楼主:
 该处发热量大,还加装了空调散热。自己感觉受潮的可能性小

网友E:
空开内的触点有电弧烧蚀,断开后烧蚀面氧化,重合闸后氧化面有电阻,该电阻引起发热,导致空开热保护跳闸.为什么空开重复开关几次就恢复正常呢?那是还是因为电弧烧蚀使原来的氧化面被烧蚀,该面有重新露出了新的金属面,消除了氧化电阻,使电流流过触点时发热量减小,空开又能正常工作.每次过年过节后好多小企业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甚至还有的因此引发电气火灾.对这类故障的处理,我一般是拆开后修锉触点,空开也别迷信近口的,国产的空开也有好的,进口的空开也有偷工减料的劣质品!

网友F:
是设备问题,长时间不开,设备油脂有硬化传动有卡涩,导致空开过负荷,多启动几次就好了

网友G(2010-09-03):
你说的异响是在电机处还是柜内?如果是电机处的话同意楼上。如果启动后还有异响那查下是不是轴承不好了

网友H:
玩玩玩玩哇玩了

网友H:
玩玩我那位玩安慰

网友I:
是不是有机械卡住,应该是机械故障!

网友I:
有异响,应该是机械卡住了!

网友I:
有异响应该是有机械卡住了!

网友J(2010-11-04):
一是空开本身触点问题,二可能就是电机承犯卡

网友K:
是否绝缘出了问题。电动机和电气线路等,详细查看!

网友L:
检查3个地方:1.,电机;2、软启动器。3、线路。方法不用说了吧?